[维修求助]
iPad 去3G改成wifi 版,去掉ID 写什么软件?

楼主(2015-12-04):
第一步是拆掉board id 上的电阻,这电阻需要视型号而定,有的还需要接线,之后IPad 直接进入DFU模式,接下来刷什么软件,研究不出来了,求助大神。。。。。。

网友:
想知道拆什么的报型号,前提你要有图纸。

网友:
当然是WIFI固件

网友A:
直接拆掉3G模块收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3G模块收工

刷系统后会激活不了!

网友(2016-01-03):
有一个电阻去掉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