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修过海盗船的U盘,客户说U盘买成1000块钱。

楼主(2015-12-04):
U盘在XP里面能看见盘符,打开提示请将磁盘插入驱动器。WIN7里面看不见盘符。怎么弄

网友:
有量产 工具就可以      TB好多  有的   必须知道主控程序

网友:
没重要数据重新格式化就行了

网友A:
重新量产就是了

网友:
存贮坏了,,,,,,,,,,,,,,

网友:
那种好高级的 有卖过这个

网友:
没重要数据就用分区工具格式化试试,不行再量产

网友:
是不是要量产一下哟

网友B:
你是修U盘呢  还是数制恢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修U盘呢  还是数制恢复啊

他数据要,U盘也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新量产就是了

重新量产,数据就没了

网友:
只能焊接一遍了   看下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