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吹不黑who can 完美更换无线网卡插槽?看我迅维神器

楼主(2015-12-04):
如题,不吹不黑,who can 完美更换无线网卡插槽:老鸟飘过,小白自娱娱乐~
         论坛积分通货紧缩,加紧发个贴搞点分分

          闲言少叙,主角:机器联想X220,接手客户自己除尘插烂了无线网卡插槽,客户自己说在香港带过来的,价格1W多,配置i7 8G 1T,
          所以不差钱,有人建议USB外置网卡的不要酱瓜啦。。。

          这个插槽有点特殊,是背插的,并且背面双排插针,普通的板子找半天也没有找到,没办法只有找个一样型号的料板:

           风枪吹料板第一个如下图,由于背面是双排插针,前面还有一排焊脚,风枪热度明显不够用啊。。两面来回也吹不过来哦~,费半天劲用镊子翘下来发现中间已经变形不能用了,如下图
          这是拆下来的接口,明显看到,下边客户机器的插槽内金针已经严重变形,上边是料板上拆下来的,中间也已经弯曲不能用了,
       这是逼我出绝招啊,奶奶个腿 ,祭出镇店之宝:迅维网360T
       调好曲线,开拆:

       请欣赏完美拆下来的插槽

      然后把这个插槽锡纸包5层,拿来当做BGA做桥一样,果然不愧镇店神器~!完美更换,如下图:

          至此结束。不吹不黑,完美更换~!MD 还有谁?

网友:
我也是醉了

网友A:
老赵,这个B装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赵,这个B装的不错

比你下棋技术还差好多,

网友B:
据说,笔记本教室都是教他们这样换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笔记本教室都是教他们这样换接口的。。

寒冬之下,感谢饼哥亲自前来暖贴

网友C:
虽然叔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叔想请你严肃的回答一个问题,难道不吹就不会黑吗??

网友D:
做维修不仅要技术还要有头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笔记本教室都是教他们这样换接口的。。

我学的时候 为什么没教我

网友E:
乱搞   拆我就不说了  比较每个人的基本功和方法都不一样吧 装上去还用BGA  浪费电 直接烙铁 烙上去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虽然叔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是叔想请你严肃的回答一个问题,难道不吹就不会黑吗??

不吹不黑,10级 SOLO 大龙地狱男爵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吹不黑,10级 SOLO 大龙地狱男爵

叔说的不是这个,告诉叔不吹真的就不会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乱搞   拆我就不说了  比较每个人的基本功和方法都不一样吧 装上去还用BGA  浪费电 直接烙铁 烙上去啊

请仔细看图,背面可以烙铁,正面还有两排插针呢,怎么烙进去?针孔那么小吸锡器也吸不干净,

网友:
这种塑胶件要用恒温风枪吹,要慢,确实不好吹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维修不仅要技术还要有头脑。

感谢大神暖贴

网友:
我感觉还是锡枪打洞,烙铁上去方便

网友G:
感觉积分好坑爹的,我都想骂人了,我冲的的积分,就这样被消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感觉积分好坑爹的,我都想骂人了,我冲的的积分,就这样被消耗了

骂谁。
是你自己下载东西消耗的。怪谁。。

网友:
锡箔纸是好东西啊

网友:
MD 还有谁!!!!!!!!!!!

网友:
换无线网卡插槽

网友H:
塑料不会融化,,???

网友I:
镇店之宝 不亏是镇店的 一出完美更换
这种插槽 风力温度控制不好 很容易坏  和键盘接口等一样  其实也可以用烙铁慢慢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镇店之宝 不亏是镇店的 一出完美更换
这种插槽 风力温度控制不好 很容易坏  和键盘接口等一样  其实也可 ...

露出来的引脚烙铁可以拆,下边直插两排引脚很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H:
塑料不会融化,,???

哈哈,问的好,塑料完好无损,要的就是拆下来塑料完好,

网友:
换大接口有BGA就是好

网友:
这种换很方便的

网友:
技术加上手工活,绝了

网友:
能保证南桥不爆珠子,好样的!!!

网友:
不错的经验哈向楼主学习

网友:
这种的风枪根本不够用,只有bga才能搞,

网友:
这接口也只能这样更换了,我也好几次用BGA更换接口,更快更好

网友:
一般般了

网友:
搞维修有的时候都是给逼出来的。

网友:
如果用USB外置网卡  那还赚个什么钱,

网友:
赞,有些借口确实不好拆装,温度低吹不下来,高了就吹坏了,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网友:
我都是热风枪吹的 还没用过BGA干过

网友:
PCIE槽都换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