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5 CPU安装方法和 主板除胶方法

楼主(2015-12-04):
小弟有除胶方面的问题解决下,希望有大神不吝指导下,                  本人除胶后,主板CPU焊点附近的接地线都被刮出来上锡了,所以每次装都容易短路,   我一般都是用烙铁加吸锡线拖,但是拖几次后就刮掉漆了,还有安装CPU有什么方法没,我一般都是刮胶后把CPU装上去再拿刀片割几条定位线,但是两天了成功率都不高,
、   看到的大神指点指点下吧,谢谢

网友:
掉漆可以用绿油补一下

网友:
没搞过的路过

网友:
这个情况大部分都用力过大引起的比较多。

网友:
很好安装啊。以前我也用死办法,做记号。后来并不是很管用。底层很好安装,关键是盖子。需要心静静的去弄。还有,值锡很关键,锡珠的大小均匀度

网友:
底层很好安装,差不多就可以了。以前我也追求精准,也也做标记,没用。该短路还是短路。最难装的还是盖子。多练习吧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现在主板掉漆的底层能装好了,上盖装不成功,短路的话一般都是中间紧凑,四个角就翘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