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L9VB4指示灯一亮一灭

楼主(2015-12-04):
这个显示器拿来时,客户说不亮,拆开显示器,电源是12V供电,插电流表上时,电流表显示0.4A电流,按着主芯片时忽然间电流上去了,亮了,心想是主芯片松动,加焊后,又不亮。有思索了半天后,想起刚才显示器正常亮的时候,调的是12V电压变成了14V,就好像带不动一样。心想是哪里短路引起的。量了半天后,没发现有短路的现象。这时就纳闷了,应该不会有大问题的,有时还能显示。正在准备换主芯片的时候,上网看看有没有和我类似的情况吧,果不其然,找到了一个兄弟和我的情况差不多的,最后也是把主芯片都换了,还是一样,他的解决方法是把12V转5V的供电电容给换掉了,最后解决问题。大家不用想了,我也是把12V供电电容换完后,好的。

网友:
楼主要是配上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滤波电容不良

网友:
呵呵  楼主不老实哦   是12V和5V的供电电容吗?、

网友:
这个电容不良电压有下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