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星R467不开机了

楼主(2015-12-04):
电源灯亮 cpu风扇不转 屏幕无显示 cpu 主板拆下来再接回去 还是老问题  请问有可能什么问题 本人普通电脑爱好者 不会焊接什么的维修 如果确定主板问题 就只能TB买个主板了

网友:
肯定是主板问题了    拿去修  或者换吧

网友:
重新插拔下内存  BIOS电池放电试试   不行的话 你就TB一个吧

网友:
自己不会修,就别乱动,不然,去修,价格都要翻倍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查电路的吧

网友:
没准是个小问题 找个专业检测的检测下啊  不懂芯片级维修的很难自己确认你的故障

网友:
这样的问题没必要买主板, 可以到相应的维修点去维修看看。也可以发到迅维或者离你比较近的维修

网友:
也可以给哦发过来我给你修的,建议你去专业的维修店吧

网友:
我也不好说什么了  送修吧

网友:
不会修就不要动了          要不用个大电压对一下       一下就好了

网友:
拿去修吧,不行换板

网友:
好为难 就算要自己动手 你也得上个万用表吧 就这样拆下来目测吗

网友:
换个黑的方的东西

网友:
送修吧,别瞎搞,搞出其他问题就麻烦大了,后面报价就会很高的

网友:
可以寄到迅维去修

网友A:
楼主什么地方的,发过来帮你修。

网友:
大电容通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什么地方的,发过来帮你修。

我在上海 您地址哪里?修一下费用多少?

网友:
肯定是主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