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EP43T-UD3L反复掉电到内存不过!

楼主(2015-12-04):
上午一同行拿了一块技嘉GA-EP43T-UD3L的主板说是点不亮会反复重启(指的是上电几秒会掉电一直循环)。 先打下阻值没有问题直接上电过几秒就掉电了一直循环。掉电的几秒钟测了内存。桥。 总线。CPU。供电都正常。接下来是时钟,测PCI-E A13 14脚 为0.89 0V 明显不正常。直接更换时钟芯片。 上电跑码c1提示内存检测不过。测内存工作条件(内存为3代的)供电1.5V 118脚3.3V 238脚3.3V SDP 236脚3.3V都正常。打了下内存阻值也正常。先排除BIOS。刷了BIOS还是一样。难道北桥出问题了。冷静的思考了下。还是跑下线路看下哪里知道怀疑的。先从2个信号跑线。 内存旁边的2个小八脚芯片还有电池座子底下的102排阻。再有就是内存旁边这个ITE 8268R 芯片(这不是管CPU供电的吗)。先拆掉了内存旁边2个小八脚芯片还是一样。更换了102排阻还是一样。没有办法尝试换下ITE 8268R 芯片。 直接跳过C1了跑码到26了。插上显卡已经亮机了。(第一次不过内存还跟这芯片有关系)                             总结:反复掉电是时钟电压不正常-内存不过是ITE 8268R这芯片问题。写的不好还望见谅!

网友A:
跑线路可是耐心活

网友B:
itr8268r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可是耐心活

细心就可以跑出来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B:
itr8268r这个是什么芯片?

TE IT8268R频率控制芯片

网友D:
思路不错,加分鼓励。12年修过一个跟你类似的问题,内存SMB一根断线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思路不错,加分鼓励。12年修过一个跟你类似的问题,内存SMB一根断线引起

技嘉G41的主板就经常会掉线。灰尘太多导致很容易腐蚀断线。经常修到。

网友:
这样的故障也有碰到过,都是内存的spd槽坏了。没法弄了,

网友:
技嘉P43这个主板不好修,特别是开机就断电  一直反复。。。

网友E:
先从2个信号跑线,是哪两个信号???

网友F:
这两个线有打过对地 值吗

网友:
ITE 8268R 芯片,是干什么用的啊,为什这个芯片会引起内存不过 呢

网友G:
电池座变上的102排阻为何要换不是118脚3.3V 238脚3.3V有电压了

网友H:
想问下楼主,ITE 8268R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先从2个信号跑线,是哪两个信号???

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两个线有打过对地 值吗

楼主这里没有打对地阻值,但这里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工作电压估计是偏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电池座变上的102排阻为何要换不是118脚3.3V 238脚3.3V有电压了

因为这里电池座旁边的102排阻工作与内存系统总线时钟 数据信号电压上拉有联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想问下楼主,ITE 8268R这个芯片是做什么用的、?

看了脚位图是起到总线电压工作值识别和接收南桥发送的SMSCLK 和SMSDATA信号作用。

网友:
不错啊!继续努力多发经验贴!已经加分以资鼓励

网友:
我也几块昂达的P4+的板子 也是你M 的开机马上掉电   无从下手有木有啊

网友:
这个芯片还是比较少见的 哦

网友I:
我也有一张跟楼主一样的故障,座子改过至强CPU的,我也拆了U9和换了8268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问题

网友:
技嘉的就是爱坏这种芯片

网友:
这个故障以前好像遇到过。不过我是换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楼主的帖子很好,虽然没有图纸,自己跑了,也把问题修出来了.

网友:
学习了,我觉得是哪里供电除了问题

网友:
请问在还没掉电时检测卡跑马吗?

网友J:
请问在还没掉电时,检测卡跑马吗?

网友:
技嘉的板子我觉得好难修。。

网友J(2016-01-03):
引用 网友A:
内存系统总线时钟和数据信号。

可以用代码翻译一下吗,查图纸时好查,谢谢。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细心就可以跑出来呵呵!

想问一下,主板上有四个灯,LED1234,我的问题是234亮,1没亮,灯1是什么意思呢,我的主板PCI B16 3.3V明显不对,检测卡显示没时钟没复位。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可以用代码翻译一下吗,查图纸时好查,谢谢。

代码就是SMSCLK,SMSDATA。

网友: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主板上有四个灯,LED1234,我的问题是234亮,1没亮,灯1是什么意思呢,我的主板PCI B16 3.3V明 ...

PCI B16 工作电压为3.3V的话,一般诊断卡复位灯会处于常亮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也有一张跟楼主一样的故障,座子改过至强CPU的,我也拆了U9和换了8268还是不行,不知是什么问题

刷BIOS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J:
请问在还没掉电时,检测卡跑马吗?

PCIE A13 14脚时钟工作电压异常主板在没有掉电时候,检测卡是不会跑马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A:
代码就是SMSCLK,SMSDATA。

好,谢谢,昨天那块主板我修好了,第一次修好的,问题是我没把电源芯片没有焊接好。后来焊了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J:
好,谢谢,昨天那块主板我修好了,第一次修好的,问题是我没把电源芯片没有焊接好。后来焊了一下,就好了 ...

做维修焊工一定要练习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线路可是耐心活

是啊,维修中跑线是基本功,可是我一直掌握不了,楼主能顺便发一下ITE 8268R的资料吗?

网友:
非常不错而得维修,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做维修焊工一定要练习好。

以前修液晶,都是大焊点,除了主芯片,修主板才是提高啊。

网友(2016-07-07):
itr8268r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卡卡代码  全班都是原因的问题太多了  大部分都是靠经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