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主板 凌动N270 CPU+945GSE+82801GBM线路图

楼主(2015-12-04):
V星主板线路图  凌动N270 CPU+945GSE北桥架构
1.针对945GSE北桥的工控板 常见故障为LPT打印口数码卡档2A,2C,2E代码或者蜂鸣器长叫七声主板不开机。可先用二代内存灯和打阻值卡量测信号是否正常。其次检查内存槽供电和内存负载电压,参考电压。如查前三者都 正常可直接更换北桥,85%为此北桥不良引起。
2.进系统死机或兰屏故障,在排除主板各供电波形和电压正常外,大部份也为北桥不良原因。
3.北桥芯供电有:VCC1.8V主要用于LVDS液晶接口工作用,VCC1.5V内存模块和桥DMI信号模块供电用,VCC1.05V为南北桥的核心供电。VCC3.3V给北桥VGA显示模块工作用。
4.NH82801GBM南桥供电有:5VREF-SUS待机电,3.3V待机电用于上电和USB模块等,VCC3.3V电给PCI和声卡等模块用。一般厂家此芯片组主板在CPU PCB板背面会有CPU RESET信号眼图(测试点为T2,比如青岛海信生产的945GSE-HS机型),遇到点不亮的板卡,排除供电信号及电压和阻值正常外,首先可用示波器量测T2(海信工控板)是否有1.5V电平。如果无CPU 复位电平,可以用万用表量测南北桥间四对DMI信号对地值。其次检查南北桥时钟和PWMERGD信号及电压输入是否正常。前二条件正常外,85%无复位的不良现象为南桥坏引起主板无CPU RESET电平,更换南桥后板卡点亮OK.

网友:
线路图要发到图纸版块去,已经给你移动了

网友A:
谢谢帮助。我是【迅维】网新学徒工,今天正好七天左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对主板相关线路图如何放到图纸版块去。好像中午月饼老师也帮我移动过一资料。给各位造成困扰,非常奥恼。我都担心再次会这样,
各位方便教下如何正确发贴(位置上不出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帮助。我是【迅维】网新学徒工,今天正好七天左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对主板相关线路图如何放到图纸版块 ...

发帖时不要着急,要选择版块,版块没有选择好,就不行,就会发到其他版块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帖时不要着急,要选择版块,版块没有选择好,就不行,就会发到其他版块区!

谢谢指教。我在【迅维】网上再摸索来找主板线路图版块。

网友:
这种集CPU图纸太少了  希望楼主多发

网友:
稍后我做一个第三代工控板芯片组的维修指导,图文并举的讲解,采用凌动 D425,525 CPU.
上面为凌动N270 CPU,是当年非常流行的上网本设计演变的,
在【迅维】网呆了6个多小时得先出去休息二小时,眼睛有点不舒服了。

网友:
多谢楼主支持。昨天我在本网看到一贴(2011年发的)为工控板 表岛海信生产的945GSED-HS-01/02.主板不上电如何修,啊终于在网上见到知音了。
现在我发现台式主板,我们停止生产快二年了。
个人认为以后计算机方面,台式机主板,笔记本,工控主板的维修市场会有三分天下格局。

网友:
工控主板维修之第一代芯片组线路图 1.0G CPU+RG82852/855GM+NH82801DBM.
工控主板维修之第二代芯片组线路图 N270CPU+RG82945GSE+NH82801GBM.
工控主板维修之第三代芯片组线路图  D525CPU+82NM10  南桥。
各模块芯片资料已在网上上传,各位仅限需要了解的可去查阅了。

网友:
围观  正好手头有一块n270板子  rtl8111c网卡供电部分少件,看看这个图里有没有信息

网友:
RTL8111C网卡外围:元件基本 都是一样的,只要有图纸参考对照就可修好网卡功能。如有相关疑问可在网上提出,尽尽力帮你解决问题(碰到修商业电脑的同行了。)

网友(2016-01-13):
收益了,版主辛苦,有空交流,凌动是我的所需。

网友:
楼主辛苦了,凌动正是我的所需,分厂感谢楼主的付出。我们再联系,日后多合作。

网友:
相互学习,原以为大家对英特尔系列芯片组生产的平板电脑或工控主板(整机或一体机)不感 兴趣,终于找到知音了。

网友:
正好手头有片n270的工控板,不上电,5vstb没有电,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先量下对地阻值,再跟线分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量下对地阻值,再跟线分析

谢谢了!先下了您的图纸看看。我的工控板是单12v输入的,5vsb还不知道是在那生成的。先量一下看没有短路,用外部引入5v看能不能启动

网友:
这种工控板我修得很多了。5SB是从单12V转换过来的。如查不明白在贴上回复。到进候我提供分析思路。

网友:
N270 CPU 凌动CPU+NH82801GBM工控主板上电时序图,仅作参考,补充。

N270 CPU NH82801GBM工控主板上电时序电路时序图.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