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007wfpt通电 屏幕 红绿蓝 彩屏交替

楼主(2015-12-04):
rt
dell 3007wfpt   显示器 屏是 :ltm300m1-p01

由于只有dvi口 用 vga转接不好用,有一条hdmi转接dvi线  809 能识别但是 每次识别都出来好多选项……
mcu  nt68f63lg    版号:ptb-1661
求固件  求解决

网友:
这种故障很难搞定   你还是先测试一下屏的好坏吧   一般情况下  这种故障有两点
1 .屏线
2.屏码片

可以尝试下   这是我自己总结的   不对的话勿喷

网友:
估计是不好找的,哪位好心人帮他下

网友:
这个是进入了老化模式,看一下屏线和mcu

网友:
我遇到像你这样的问题都是屏线的多。。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要看看你电脑的显卡是不是dvi-d的显卡输出的先如果不是先换一个吧第二这个机器必须要用到dvi-d的信号线不能转接的否则没信号的,第三如果换这些都还是一样的话那么应该是驱动板本身故障其它没问题,因为我以前有一台就是3007的机器就是试过有类似怪问题所以就知道了

网友:
非常感谢大家~我再一一实验~再回馈结果

网友:
还没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刷一下试一下

网友:
人家程序没有你说说怎么刷

网友:
刷个程序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首先你要看看你电脑的显卡是不是dvi-d的显卡输出的先如果不是先换一个吧第二这个机器必须要用到dvi-d的 ...

809用hdmi-dvi转接线确实没信号--换用机箱 屏幕(亮了),但是左侧有大块竖线波纹,屏幕中下有一点细长的竖线波纹,确定还是什么问题 ,逻辑板屏线都手动按压过没反应~~大神指点下   都没找到方式读取固件

网友:
我遇到像你这样的问题都是屏线的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809用hdmi-dvi转接线确实没信号--换用机箱 屏幕(亮了),但是左侧有大块竖线波纹,屏幕中下有一点细长的竖 ...

换一条信号线吧这个应该是线的干扰问题这个机器对线的要求很高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一条信号线吧这个应该是线的干扰问题这个机器对线的要求很高的

那 开机   红绿蓝 怎么办  而且  触摸 +-  不好用呢??

网友:
驱动板的大芯片的问题

网友:
楼主,感觉好复杂

网友:
是啊 准备换板了

网友:
估计码片的几率大些啊

网友C:
查屏线接阻值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屏线接阻值好不好。

几对数据信号完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 开机   红绿蓝 怎么办  而且  触摸 +-  不好用呢??

检测一下触摸排线有无断裂这个排线拆多几次容易造成断裂问题需要非常小心的开机红绿蓝是正常的只要有信号就会激活机器的信号驱动板的这个机器一开机本身设计就是红绿蓝交替显示的

网友D: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屏线吧!你先换个屏线试下,不行就去下个MCU刷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问题大多数是屏线吧!你先换个屏线试下,不行就去下个MCU刷下!

问题是没有  固件 --还没研究出 怎么读取固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测一下触摸排线有无断裂这个排线拆多几次容易造成断裂问题需要非常小心的开机红绿蓝是正常的只要有信号 ...

非常感谢 --触摸排线 确实 有褶皱的地方--还没测试过通断--    屏线 测试 都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