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 PLUS N修机大电流不开机到无显示无背光维修过程

楼主(2015-12-04):
最新消息:本人不接单维修这是一台贴吧吧友发过来的N修机子,刚开始看到描述我头都晕了,晒下图。

开始没打算发贴的,只不过修好后发现这板太有代表性了,发贴的时候已经维修完毕的。所以对下面的一些维修过程的图片看看就好,别当真。

手机拿到手接电流表,上电大短。拆下主板后目检所有屏蔽罩都被拆过,电源那一块都是焊油,先拆下所有屏蔽罩上放大镜观察主板。看完直接放弃了,基带电源动过,电源动过,wifi动过,CPU已经爆锡了,小阻容掉了不少,而且还特么的是UMT主板。做维修的都UMT主板是出了名的垃圾。
    扔一边后修别的机子,到晚上跟一个网友在讨论拆6代CPU.他说经常遇到拆下后CPU漏铜,也就是掉皮,不过这种情况我做过那么多6代的U基本上都很少。准备拿这台机来试验下CPU漏铜,我印象中几次CPU漏铜都是用垃圾858d拆的,后来用861和856,现在拆CPU的方法有点非常规(具体就不说了)。想看下是不是风枪加热不均匀引起的。
    废话不说的,进入主题吧,这台机是我修过的手机中最多故障的机子,没文采大家就当看小白文。
    准备搞CPU前先把大短修好吧,毕竟大短很好修,先打值判断是电池供电短还是主供电短,这一歩是为了烧鸡的时候重点关注那一块,电池供电直接在打池接口打值就行,主供电在电源边上的电容上打值。
   主供电短,这个就有两种方法烧,一,直接接在电池接口,这种有个坏处就是q4会发烫,会影响你的判断,我是用等二种,直接飞线到主供电上烧。
   全板都摸遍了,也没发现烫的地方,只是主板有点温温的。板是温的心却凉了,第一反应就是板层之间短了。后来一想不对,被动过这么多芯片,可能下面连锡了,直接拆下电源(拆6代电源我喜欢温度开到最高,几秒钟干下来),拆电源后焊盘没连锡,打值主供电还是短路。想一想,以前修4S的很多同行做过电源的经常搞到电容之间连锡,只不过6代的少遇到这种情况。上放大镜,果然找到了真凶,一颗锡球引起的
再打值阻值正常了,继续上电,电流正常为零。那就开机吧,电流无反应,(你们一定在想肯定是电源没装好吧),其实我连怀疑都没怀疑过电源。下面告诉新手们一个技巧,高手请无视。接上电源的一瞬间电流表有个3ma到5ma左右的跳变然后归零,这是电源待机模块开始工作,电容的一个充电过程。修过电脑的都懂吧!还是不懂?那我也无能为力了。一般认为只要有这个跳变过程就认为电源待机模块正常。

也就是说按开机键无反应跟电源没关系。我怀疑是开机键到电源之间的线路问题。
5S以后尾插开机点短接到地已经没用,但可以接上尾插后插数据线,接上尾插插上数据线然后拔掉,电流表有反应了,200多ma,具体200多我忘了。你们一定认为开机了对吗?其实不跳变停在250ma左右的电流大部分是暂存供电短路,6代中大部分为搞电源引起上层爆锡。此处先略过,先说按开机键没反应的事,6P的摔过后的一个通病,直奔此处

测量不通直接短接搞定。套用某句话:“说时迟那时快”这个故障其实很快搞定了。
再短接开机点,电流表直接跳到200+。
前面说过用放大镜观察到CPU爆锡,上电又是200多ma,下面就不测量了,直接搞CPU吧!你们又想说,其实可以直接撬上层的对吗?
有两个原因。1、放大镜看到上层下层都爆锡了。
2、我本来就是想拆CPU来的。

我现在用3把风枪,快克861,快克856,垃圾信858D,不要问我为什么用这么多风枪,无他,有钱,任性!其实是装逼用的!
这次拆CPU的主角就是垃圾信858D,平时我用来植球的。

怎么拆CPU就不说了,只能说赔多点机子自然就会了。主要说我本人拆装CPU的几个方法吧,高手勿视。
1,为了提高CPU的存活率。我都是用BGA或风枪开80度左右预热5分钟。
2,其实6代的CPU也不容易坏,不用特意调低温度,也不用那么急着撬,看到芯片爆锡出来再吹5到10秒再撬也不迟。6代的A8本身也会掉点,好几个同行送来的自已拆过的A8芯片上掉点,而且大部分挖不出来补点。
3,撬CPU有两种方法,一是先撬上层再撬下层,二是两层一起撬,对于6代的我喜欢两层一起撬,6代的U很容易变形,一层一层撬变形太严重了,而且熟练以后如果只是CPU虚焊可以不需要分层,直接植球装上去。
4,除胶。如果拆下来以后焊盘上的锡不是都溶化的状态,也就是焊点是圆的并且发亮,而是大部分泛白并且是平的,这时候就得注意了,这种情况除胶很容易掉点。之所以会泛白且平是因为温度不够硬撬的,或是风枪加热不均匀撬的地方化了,其它地方还没化。我一般是先在焊盘抹上超低温锡,烙铁拖一遍,重复一次抹锡,拖锡,尽可能的把无铅的锡拖成超低温锡,也可以用废的CPU植上超低温锡,装上去后再拆下来。拖成低温锡后可以吸平,也可以不吸,低温锡很容易化。基本黑胶软了锡早就化了,不过这个时候除胶温度可以高点,手法轻点,因为锡点泛白表层有走线的焊盘可能已经松动了。
抹上138度的超低温锡浆

铬铁就像平常拖锡一样,6代的胶很软,很容易把胶往一个角落拖,拖完锡风枪再除残余的胶。
处理完的效果,掉了两个空点。

5,CPU除胶,这个就简单了,不用多说了,不要太粗暴就好了,漏铜了还要补绿油,这里说一个除完胶以后我喜欢放到大芯片上锡,用的上笔记本的HM65的桥,而小芯片我是放到废A5上锡。如图中那样,放点锡浆,放点焊油,CPU放到桥上面,风枪都不用吹CPU,温度稍微高点按着桥吹能把锡吹化。镊子按着CPU在桥上磨几下。这样子清理完的CPU焊盘很完美,不需要用吸锡线拖平,焊点高点钢网对位也简单,而且还不容易走位。
芯片拖锡

处理完效果图,上面做CPU的图片是发贴前修的另一台6P没音频的,U虚了。
6,CPU除胶的时候要有意识的在除胶的过程中把CPU矫正。6代的U只要分层了多多少少都会变形,矫正得越平,装上去的成功率越高。

7,6代的U发热量很大,做完CPU要处理好散热,A8返修率挺高的,我现在都用无铅锡球做脚。为了减少返修。

   开始拆CPU了。用858D拆下CPU后出现很完美的现象,一个点都不掉,除胶过程中掉了3个点,你们一定说牛怎么满天飞,好吧,我承认。
说真的没怎么把主板当宝(跟客户沟通过,修不好主板回收,换片板给他),看到爆锡后几秒钟后我就撬了,CPU也没漏铜,有经常撬CPU芯片漏铜的同行可以跟我交流下,想知道什么问题会引起CPU漏铜。说时快那时迟,……时间很快过去了好久,CPU做完了上电,显示了吧?
NO!并没有!50MA不联机,手动能进DFU,这种情况大部分出现在暂存问题上,当然CPU也有可能,像这种就是查CPU和暂存的工作条件,暂存就是CPU上层。难道暂存没装好?其实我对自己还是挺有信心的,先查工作条件吧,所有供电都正常,复位1.8V也正常。时钟示波器能测到很纯正的32K和24M正弦波。开了示波器就顺便测了下供电,其它的都正常,就是PP1V2_SDRAM有一点点杂波,其实不要看主板我就知道肯定是之前CPU上层爆锡,PP1V2_SDRAM短路,之前送修的时候把所有电容全拆了。这种事遇过好多了,很多同行做电源把CPU搞爆锡以后测到暂存供电短路就把所有的滤波电容全拆了。
随便补上个电容再上电,铛铛铛!亮瞎你眼睛的白苹果出现了没有?

还是没有,其实我都不抱什么希望的,继续查吧,除了供电,时钟,复位以外,CPU还需要I2C总线,和暂存基准电压,修笔记本的就应该知道,就是内存的基准电压,电压等于供电的一半,

所有I2C总线打值正常450左右,电压1.8V正常,测基准电压,测到这组DDR1_VREF_CA无电压,就是这里,

这个基准是由PP1V2_SDRAM经过两个10K电阻分压来的,测1.2V没有,这个地方没有1.2V,CPU处还有其它三处基准都有1.2V,很明显断线了,这是UMT主板很常见的事,从电容上飞条线过来吧。图,就不上了飞线图没什么好看的。继续上电,我去…………,还是一样50MA不联机,拆暂存吧,虽然不想承认,这次真的可能没焊好。拆下来后看焊盘上锡点都是很饱满,根本没虚焊,肯定暂存挂了(如果CPU挂了还修啥?6代的CPU不能单换)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A8的暂存坏的很多,特别是PP1V2_SDRAM短路的情况下,恩恩,没错,也有可能是我吹死的,不过可能性真不大,很多暂存吹鼓包以后还是能用,这个暂存表面很完美。

料板拆个暂存装上,这次时间真不久。满怀希望的上电,还是50MA?

呵呵,肯定不是了,电流很正常的跳变到1A左右,历经千辛万苦终于修好了,把板装到总成里,装屏开机,心拔凉拔凉的,一片漆黑,用电流表开机,看到电流跳变正常,就是屏不亮,拔动下静音键,会震动,插数据线,爱思已经是正常模式了,提示要信任,很明显,显示电路有问题,要先确定是背光有问题还是显示有问题,显示接口打值,

很快找到问题了,+ -  5.7V打值都是1000+,很明显不对,印象中+5.7应该是500多,负的才是1000+,对于各位修手机的实干家来说,是不是应该要干显示供电芯片U1501了吧,还是先查查吧,打接口边上的FL2037也就是+5.7V的保险电感,两端阻值都是一样1000+,电感没开路,上电接屏测U1501输出的6V电压,只要有6V一般认为U1501是好的,测量正常6V,测输出的-5.7V也正常,这个积分时候头已经晕了,很不想修,上QQ吹了一会牛,再回来分析下,打值阻值偏大就只有两种可以,断线或芯片虚焊,因为芯片边上没有滤波电容测量是否有输出,只好把板从总成里拆下来,+5.7V的滤波电容在主板背面,拆下以后不装屏是不输出屏供电的,装屏又很麻烦,怎么测?不用着急,做维修的要会变通,当然前提是要懂原理。
要想输出屏供电只需要把屏开启信号LCM_TO_CHESTNUT_PWR_EN接到PP1V8就好了,当然我并不这么做,因为我只需要判断是断线还是芯片虚焊,直接打U1501背面滤波电容阻值和测下跟接口通不通就行。

此处打值500+,测量跟FL2037不通,结果出来了,还是一条线搞定他,飞好以后继续上电,这次学乖了,不装进总成,单板接屏开机,好可爱红苹果这次真的出现了,

好了吗?没好!开机出现阴阳屏了,也就是一半亮一半不亮,6P的屏有两路灯条 ,主板中也使用两个背光升压IC,U1502和U1580,有一路不工作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修的时候没截图就不说了,现在又找不到阴阳屏的故障图片,详细过程就不说了,我修背光很简单,打值、示波器测电感前端,这手机打值之前测过都正常,示波器测一个电感的前端瞬间有一个下降沿,说明升压芯片工作条件已经全部正常,下降沿是芯片控制内部场管导通,把电感的一端接地进行充电,只是电路有问题或芯片本身坏(有瞬间输出很少是芯片坏)引起保护,电路问题有两种情况,1是电容短路(之前打值正常可以排除),2是升压二极管反向击穿,直接更换二极管后开机已经正常了。

进系统后发现之前不亮的那一半背光有点闪(现在的手机拆装屏过后,部分机子会出现背光闪烁,这是电容屏在充电,过几个小时就正常了,),而且闪得有点厉害,进亮度调节发现调到最亮也很暗,亮度调到最暗会变暗,调亮只能调到5分之1左右,再往上调节就没反应了,而之前正常的那一半亮度调节也正常,这个问题也是6代手机的通病,背光供电有短路或二极管有击穿,升压电感会性能不良(也就是电感量变低,储能不足)。照惯例,上示波器,这种之前修机的时候有截了图,上一个电感坏的和电感正常的波形图。

有个关于背光升压电感的事想说下,最近有几个网友问背光升压电感不通的有遇过吗?我想说真没有,或许我见识少吧,但升压电感里面的漆包线那么粗,如果都烧断了那保险电感里面的细漆包线早就断了,再者主板上的走线也一定比升压电感先断。

还有有人问升压电感需要认方向吗?答:不需要,科普一下手机中的电感为什么有一些人说要认方向,主要是在电源边上或CPU边上很多电感并排在一起的,有很少一部主板如果装反了会没供电,原因:虽然手机中的是固态电感,但里面一样是漆包线绕成的线圈,所以电感中有一个名称叫绕向,画个图一看就明白的

图1就是你照原方向装上去,电感的绕向是一致的,图2为反方向装上去,这个时候就两个电感就是绕向相反,这样子就像一个互感器,两个电感之间的电磁场会互相感应,也可以理解为互相干扰,就像两个磁铁,同方向是同极相斥,互不干扰,反方向是异极相吸,不能愉快玩耍了,又发现废话了,不明白的自行百度“互感”。这个问题问的人较多,只有在极少数主板中电感装反会引起没供电,反正我遇到的没几块,我一般都是随便装上去,没供电再换回来就是。
各位看累了吧,认为此板真的好了吗?非也!还有很多故障,无基带,修好基带无WIFI,修好WIFI信号弱,再修好WIFI插卡无服务。(PS:我知道会有人回贴问修好收了多少钱,这里先回复你们,哥叫雷锋,不收钱)

上一张修好的图
下面的我不想写了,感觉烦燥了,修了大半天,发个贴又是几个小时, 过两天写个续集吧,故障太多,没办法一一分析,要不然长篇大论的都可以写成一本书了,此贴大家当小说看就好了,欲知事后如何,请听下回分解。最近书荒,各位可以SL推荐几部小说,不要种马文。此贴到此结束,前面的不开机和显示电路背光电路另开新贴写个检修思路和常见故障吧。
各位同行可以加Q115583592交流交流,

PS别问我风枪多少度拆芯片、除胶,我温度很随便的,拿起风枪只要温度不是很离谱我都不怎么调,更何况每台风枪温度都不一样。各个地方的室温也不一样,总之一句话:学别人的温度死得快。
还有不要问不开机修那里,之前有位网友加我Q,
问6代不开机,搞那里?
我:看电流,看图纸查工作条件。
他:…………我要是会看电路图还需要问你? 一般是那里坏?
我:哦,那就搞那吧,要不搞这也行
他说我装逼,后面说什么我没看,直接拉黑了

我只想说修手机其实也没那么多必杀,有的只是几个通病而已,重要的事说三遍:没必杀!没必杀!没必杀!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网友:
这维修的给力!666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一个雷打坏的,所有供电全部烧坏换完了。EC,南桥,网卡都换完了,开机亮了主板诊断报错,报时钟错误,最后查到是跟时钟的I2C一条总线上的温控芯片挂了。楼主厉害,这么多问题都搞定了。修手机手法很重要啊,东西又小,看着眼睛花,所以我一直不敢搞手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让我想起了很久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一个雷打坏的,所有供电全部烧坏换完了。EC,南桥,网卡都换完了,开 ...

手工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熟练就行了,就像以前修家电,觉得电脑主板的元件太小了,修电脑了感觉笔记本好高大上,修笔记本的感觉手机太精细,其实手机也就焊工需要多练练,而且只要不动CPU,其它的焊接对修笔记本的人来说应该没什么难度。看到你说的就想起以前修笔记本的时候,经常为修一片疑难板花个大半天研究、分析。修手机以后基本上不研究了,复杂一点的要么放弃,要么就搬板,

网友:
这种 活 要胆大心细才可以,我都觉得这么小的芯片还有胶,看这就怕怕

网友:
LZ牛啊看完希望能出下集

网友:
疑难杂症 赞一个

网友:
收藏,技术真牛,关键会跟大家分享维修过程,写的很详细。羡慕

网友:
楼主收徒弟吗?真的很佩服啊

网友:
楼主收徒弟吗?很想好好学习下,真的很佩服啊

网友:
这篇文章太有营养了

网友:
   技术很好 支持

网友C:
有些短路有点难烧啊

网友:
看一个帖子差不多看完所有维修故障了

网友:
很详细 很详细 很详细

网友:
看到写了不少,真不容易,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理论、手工都牛,庖丁解牛!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些短路有点难烧啊

烧不出来的基本都是板层短,连锡

网友:
谢谢大师们的分享

网友:
楼主真厉害思路太清晰了膜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不出来的基本都是板层短,连锡

    还是小小白啊     碰到那种都要折腾半天

网友:
高手啊,有点难度啊,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我还是小小白啊

网友:
楼主的苹果理论不错,可惜我没分了不然给你加分

网友:
大师啊。看得我的头都晕了,更别说修了。收藏了,学习的目标

网友:
太牛了 这么多故障 还能修好

网友D:
6代不是指纹在cpu里面?请问楼主现在指纹能用嘛?

网友:
示波器作用不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6代不是指纹在cpu里面?请问楼主现在指纹能用嘛?

重做CPU又不是更换CPU,指纹当然可以用了

网友:
功夫高啊  楼主

网友:
师傅真是太厉害了

网友:
这是我们以前的老师,技术非常不错哦!只可惜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没学老师什么高深的技术!l

网友:
貌似老师入维修业也很多年了吧,又是家电又是笔记本!

网友:
楼主强大到一b

网友:
亮点快克的风枪

网友:
久仰久仰,看这个帖子完全就是享受啊。

网友:
版主能把PCB发下出来吗?

网友:
感觉上了一堂课

网友:
LZ能不能讲下CPU应该怎么撬成功率才高?

网友:
牛逼虽然没怎么看懂

网友:
太牛逼了已经超神了的感觉

网友:
好牛B啊 什么问题都难不道你 请问手机修了多久了

网友:
写得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E:
老师能不能讲教下,你的示波器探头用不用特殊处理一下。不然这么大的头怎么去测手机这么小的元件?

网友:
真是大神!理论好牛B,在那里可以学到啊。

网友:
华硕主板  真心难搞,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真心的佩服,想学艺,现在在修笔记本想学学修手机,

网友:
真正的高手  佩服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老师能不能讲教下,你的示波器探头用不用特殊处理一下。不然这么大的头怎么去测手机这么小的元件?

像万用表一样,焊一支锈花针就行了,

网友:
相当于修好了一块料板  牛牛牛 重要的词说三遍

网友:
太厉害了,,楼主手艺实在是高,,佩服。。我看过一个  算是 游戏类 武侠,,,以武侠为背景的,叫 高手寂寞 ,感觉很不错,,高手抽空看看。

网友:
迅维买的加密狗

网友:
牛逼啊膜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像万用表一样,焊一支锈花针就行了,

这样示波器的探头会不会坏呀。。而且焊了一根针上去,示波器会不会有很大的干扰?

网友:
搞技术的耐心加细心,赞一个!

网友:
楼主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啊!厉害的不行了!我看到吹手机CPU就颤抖啊,

网友:
我认为楼主已经达到维修苹果手机登峰造极的水平了。不服不行。

网友:
想学习手机技术

网友:
之前修过一个笔记本3v电压短路,屏线引起的。ec,桥,供电芯片也换了好几个。修到最后内外接灰屏显卡也挂了。

网友:
我就喜欢这样的帖子,高手的经验值得借鉴

网友:
店里没什么生意,接不着活来练手。看到大神的技术这么牛。感慨自己要猴年马月才能赶上啊。

网友:
楼主理论,实践不是一般的强

网友:
这贴子是我有史以来感觉最有技术含量的。

网友F:
这家伙哪冒出来的,是原创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家伙哪冒出来的,是原创的吗?

石头里蹦出来的

网友:
畅汗淋漓,意犹未尽。

网友:
楼主做事不成功就没有天理了
膜拜.......

网友G:
低调的高手,要是私聊的信息能回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低调的高手,要是私聊的信息能回复就好了

一般有看到会回,肯定不能及时就是了

网友:
这个绝对的牛

网友:
大师,好崇拜您

网友:
还有救吗?

网友:
perfect teacher thanks a lot

网友H:
楼主的技术真高,能不能把我的IPAD3修一下,我的IPAD3摔过,内外屏坏了,也不开机了

网友:
什么还有救没?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的技术真高,能不能把我的IPAD3修一下,我的IPAD3摔过,内外屏坏了,也不开机了

内外屏要差不多400块,还不开机。费用得半台ipad3了

网友:
分析特别好.学习.膜拜.

网友:
大神牛的不要不要!~

网友:
赞一个  收我吧  做你小弟

网友:
楼主这个东西都可以做教材了,妈蛋的·········害我又要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好几天了,书嘛~~~我感觉三体不错~~嘿嘿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B:
手工这个没什么技术含量,熟练就行了,就像以前修家电,觉得电脑主板的元件太小了,修电脑了感觉笔记本好 ...

楼主看你修的这个手机内容很清晰 经验也很丰富 我是修笔记本 显示器  主板 的  没有修过 手机  真心想加你为 我的好友 QQ1046145802

网友:
早点看到这么好的帖子,我的哪个6p肯定修好了。哎!

网友:
思路清晰,理论扎实   高

网友:
初来乍到 不怎么懂看电路

网友I:
楼主真的很牛 求收徒
独木不成林
不收徒
详情

网友:
好强大啊 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真的很牛 求收徒
不收徒

网友:
楼主6不知入行多久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 认真看完受益匪浅啊

网友:
楼主果然强悍碉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