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独显 开机0.7a不显

楼主(2015-12-04):
g485独显原故障无待机,换过rt8205正常开机 ,客户回去用了1天返修
待机0.026开机电流到0.7a不显,不上内存会有3长2短报警,
查供电正常求指导

网友:
这不是有通病电容吗?

网友:
有通病  你上论坛上查一下

网友:
南桥容易坏

网友:
之前遇到过内存槽下边掉点的 楼主注意下 有内存灯 打一下

网友:
参考通病

网友:
修好了吗?  是通病那坏吗?

网友:
通病不行哦 去掉那电容还一样

网友:
多逛论坛有惊喜

网友:
去掉电容电池也要换啊   电池没电了

网友:
是不是板载AMD的CPU

网友:
屏线拔了外接显示器看正常不  正常的话把上边拆了重插下屏线就好了

网友:
把桥干一遍,这机器显卡不会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