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M LX

楼主(2015-12-04):
最近修到华硕P7H55-M LX的一些通病!

822排阻导致没有时钟电压几秒掉电一直循环

电压正常不跑码。换时钟芯片旁边822排阻和330排阻和时钟芯片。

这个1.1V没有电压导致一直反复几秒掉电换这个芯片。

这个822排阻坏也会导致没有复位一直循环掉电。 这些都是最近网吧收回来有问题的板修到一些通病。(给一些维修者提供参考)

网友A:
倒数第二张芯片是UP6101吧,1.1V是VTT_CPU供电吧!倒数最后一张看不出来是哪个电阻,最后标记一下,这样更容易让人明白,加分会跟多哦

网友:
822排阻导致没有时钟电压几秒掉电一直循环,这个我还没遇到过,一般时钟无供电的话,正常思路是没有时钟产生而导致主板无主复位,很少掉电,不过每个类型的主板不一样,感谢楼主的经验共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倒数第二张芯片是UP6101吧,1.1V是VTT_CPU供电吧!倒数最后一张看不出来是哪个电阻,最后标记一下,这样更 ...

谢谢加分!是的就是up6101芯片。 最后一张就是圈里的822排阻。

网友:
我刚今天把这个机器还给客户 这下就看到楼主的帖子 真是让我情何以堪呢  就是碰到几秒掉电的  本来几秒掉 后面我发现有时候我手去摸摸板子某些地方还会跑码 强制上电还会跑码的 最后干脆直接复位灯闪了 研究了几下 发现又是疑难杂症就不搞了 下午才拿给客户的 现在就看到你的了 看来我得把机器抱回来才行

网友:
学习一下!!

下个路口!见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B:
这个板的时钟芯片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的时钟芯片不是集成在桥里面的吗

这块是独立的。有些板是集成再桥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