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4s无摔坏无触摸维修(二个故障)

楼主(2015-12-04):
从【迅维】回来又一段时间了。这段时间店里堆积的活实在是太多了。今天无事发一个4S无触摸的维修先打触摸座子的阻值。都正常然后测量触摸供电时钟和复位。都正常。直接干触摸芯片。
拆掉以后发现掉电太多了。对照PCB看了一下都是空点。虚惊一场。(忘记拍照了)
准备重新植球 植好以后发现芯片上掉电了。。。。

找料板拆个 植球OK后直接焊接上。等板子凉了 测试开机正常触摸都正常OK  直接装机 了
准备给客户打电话让客户来取。
  由于没有什么事情 用客户手机听歌中~~

没想到听着听着突然没有声音了。 然后按开机键和HOME建没有任何反应。。心想坏了,
插上数据线有反应DFU模式。无法退出DFU模式。由于客户及其是7.0的系统和客户沟通后刷机试试
报错4005 。。。。。。 这下坏了。不可能吧上盖给搞爆吧 。刚才还可以开机正常使用呢、
没办法 在拆机看看吧。上电流表触发后电流500多MA。这是短路的节奏啊。这就好办了
松香,洗板水或手指都可以。

这个就是罪魁祸首 1.8sdram供电滤波电容。造成没有1.8的供电。从而不认上盖无限DFU模式
直接敲掉

电流正常了。开机正常然后装机试了1个多小时都没问题。可以交差了
其实这种情况很多。特别是进水或是摔过的。之前修其他及其也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本来很正常,一会就会出现短路的情况。以后修好后最好测试一下,用一会看看。没有什么问题在交给客户

有分的给加点分呗~~亲

网友A:
谢谢加分的亲们~~我会再接再厉的

网友:
虚惊一场 啊

网友:
修手机的总是难免遇到这样那样的惊喜。

网友B:
请问下,那个电容是通过电源表烧还是电池烧呀

网友:
好清楚  拍的  支持

网友:
估计是摔过的,电容就爱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那个电容是通过电源表烧还是电池烧呀

我使用电流表慢慢烧的。发热就能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加分的亲们~~我会再接再厉的

楼主不长修苹果机器吧,4s触摸ic原本就没有那个点的

网友:
高实在是高

网友(2016-06-12):
太好了,精彩!

网友:
换了我就不蛋定了啊。。。

网友(2016-10-21):
4s  不休    么钱    图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得很详细!再接再厉!

网友:
4S手机摔了,没有背光,能关机打电话能听到铃声.背光如何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