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
Q7T4显示器换完高压板通电以后灯管接口有火光

楼主(2015-12-04):
原来的电源板高压板坏了,驱动板又是低电平开机的,于是整套换了。

其中有一个灯管插口被别家修理的人剪掉了两根线直接焊到灯管插座下面的焊点上面的。换完高压条以后我也直接把两根线焊到高压条上面的焊点上面了,然后用手拔了一下发现没有虚接,用万用表量了一下也没有短路

于是我就直接通电了。通电以后灯管和高压条接口那里有火光我就立刻断电了

换了一个别的牌子的高压板连接测试仪电灯管,灯管亮度不高并且不能常亮(以前灯管亮度不高或者不常亮就是灯管坏了,或者灯管不是四根全都好使,其中有不好使的。)

请问换完高压板以后灯管插口那里打火是怎么回事?是灯管有问题造成的吗?还是高压板本身的问题?

网友:
灯管那里啊

网友A:
灯管流电了...拆开包好..就OK了..

网友:
是在高压条插灯管的插口那里

网友B:
灯管没包好。

网友:
灯管引一焊点没有做好绝缘,导致高压对地放电。拆开屏换灯管就可以了。

网友:
灯管接头或者灯管有问题。

网友:
灯管流电了...拆开包好

网友:
灯管漏电吧

网友:
就是灯管接头没处理好,重新焊一下,用热缩管包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兄弟啊,灯管漏电了

网友:
碰电了绝缘要做好啊

网友C:
灯管也有漏电一说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没包好。

拆开显示器里面有两根灯管断了,请问之前那个高压板为什么会有火光而后来的那个没有而是灯管亮一下就灭,难道是之前的那个高压板没有断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流电了...拆开包好..就OK了..

请问灯管交流电了是什么意思?抱歉新手刚刚开始学,好多名词不懂,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灯管没包好。

是指灯管两边没包好有短路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也有漏电一说吗?

不知道,新手刚刚开始自学,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