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5XM-A不触发 带NCT5535D脚位图

楼主(2015-12-04):
修到一个ASUS A85XM-A的主板不触发,量触发条件及IO跳变都正常,
但依旧不上电,量绿线的对地值无穷大,打值与IO的31脚不通,
将绿线与IO的31脚飞线后OK。
参考点位是P8H61-M LX3 PLUS R2.0
很多人在求NCT5535D的PDF,我手写了一份

网友:
版主威武

网友:
华硕的H61前几天修到几块就是PSON短线。。。

网友:
绿线对地阻值无穷大说明在主板开机触发期间本身依旧保持高电平5伏状态没有被io31脚pson信号同步接地拉低。

网友A:
工程师版主就是不一样啊,有些还真不知道标记

网友:
你手写的内容我都记在笔记本上了。谢谢你提供这么好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师版主就是不一样啊,有些还真不知道标记

有些IO对应引脚工作信号定义可以外围相连元器件特征就可以判断的。

网友:
那个脚检测5V电压的    我主板   5V提示只有3V   !

网友B:
这玩意需要跑线啊,楼主是跑线后手写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玩意需要跑线啊,楼主是跑线后手写的吗

就是根据跑线后手写的。

网友C:
自己测出来的???高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测出来的???高手啊

应该是跑线测量出来的。

网友:
断路了,喜欢修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