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盈通an68v3不复位

楼主(2015-12-05):
盈通an68v3
故障:上电无复位
测量ddr vcc 1.5v(正常),VDDA 2.5(正常),cpu 0v锁定目标,此cpu供电ic rt8855,

测24pin 5v供电正

常,48pin en 无电压开启,查电压来源通过两个三极管连接进入桥,由桥控制开启,这下糟糕,怀疑桥

问题,压桥后无变化,继续查上一条件,atx_pwrgood!io和桥收到由电源8pin发出的atx_pwrgood信

号后桥得到3.3V后才开启cpu供电!跑线8脚相关的元件,捅了大半天找不到进入IO和桥的线路,灰心

的想要放弃!就在灰心之时,反复开关机无意测到了ddr供电1.5降了下来,瞬间0v,ddr供电由桥发出的

slp5开启,测内存供电7pin 0v!追查上一条件,桥待机供电,pwrgd_sb,25mh,桥待机供电与25mh(压差0.2)正

常,现在只剩下pwrgd_sb,信号由io w83627dhg-p 75发出,

实测0v(正常3.3V),锁定io用w83627dhg-a更换,故障修复

网友A:
pwrgd_sb信号一般是南桥旁边的组合三极管控制和电阻上拉工作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wrgd_sb信号一般是南桥旁边的组合三极管控制和电阻上拉工作多。

这板捅得好累!其实两条件就不足,一有杀IO的条件肯定不放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捅得好累!其实两条件就不足,一有杀IO的条件肯定不放过

呵呵,没有图纸就得跑线路。

网友:
没图纸你也跑的出来,一般我看到没图的牵涉到信号我就放弃的多

网友:
感觉lz走了弯路

网友B:
没办法,1.5V不是一上来就没有,有时测量1.5V根本没掉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1.5V不是一上来就没有,有时测量1.5V根本没掉过

主板在这里开关机期间,DDR3代主供电从1.5V瞬间变成OV,在这里推测也是PWRGD SB信号电压工作异常引起,其这个信号也是南桥发出SLP S5的基本工作条件之一,同时内存开启信号引脚工作电压在这时候也会产生高低电平之间跳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主板在这里开关机期间,DDR3代主供电从1.5V瞬间变成OV,在这里推测也是PWRGD SB信号电压工作异常引起,其 ...

按照时序如果PWRGD SB为0肯定不触发,不过有测过其它板开机排针1v多的也不影响开机,不按常理出牌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如果PWRGD SB为0肯定不触发,不过有测过其它板开机排针1v多的也不影响开机,不按常理出牌

这板子还有一个条件就power ok为0V,读过徐总的贴子,它不正常都得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照时序如果PWRGD SB为0肯定不触发,不过有测过其它板开机排针1v多的也不影响开机,不按常理出牌

是的,PWRGD SB信号是NV或AMD芯片组南桥待机条件之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还有一个条件就power ok为0V,读过徐总的贴子,它不正常都得干IO

power ok为OV的话,在华硕主板中一般是822排阻通病居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wer ok为OV的话,在华硕主板中一般是822排阻通病居多。

手上刚好有一块华硕代工的G41不跑码,倒想是822排阻问题,供电时钟复都齐了,难搞,心情好了就偶尔跑码,难搞!

网友:
向楼主学习不错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手上刚好有一块华硕代工的G41不跑码,倒想是822排阻问题,供电时钟复都齐了,难搞,心情好了就偶尔跑码, ...

还会喘气!

网友:
台式机主板真没太认真修过,小毛病修一修,主要是真赚不了几个钱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