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冒的G450开机掉电维修

楼主(2015-12-05):
感冒的G450开机掉电维修
故障:待机0.13  开机上到1.5A左右掉电 在开上的比较低就掉了!
拆机看了下主板只换过USB接口别的没有维修过  测量正常,先解决待机不正常的问题首先断开了待机3V 5V的结点待机还是高  那只能查下待机芯片7脚LDO电压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
图纸看了下没到什么地方基本都是在待机芯片旁边,想摸下芯片发烫不谁知直接掉到没待机LDO也直接没了试了几次都是直接一摸待机芯片只有LDO都没了  直接换芯片待机0.01恢复正常!
   在开机还是掉电 当摸到CPU的时候烫的要死 示波器测了下电压波形平稳  电压1.05正常 VID阻止都打了也正常 换一个CPU可以跑码了也不烫了?难道就这样好了 NO
开机测可以跑码不过内存  内存条件都正常,难道CPU不行  找了相同频率800的换上也是烫的要死,上667533可以跑码但不过内存顺手刷了BIOS也不行(CPU图
陷入僵局没有什么思路论坛找了下也没有什么一样的!下班明天在搞了!晚上没事思考了下CPU为什么发烫 少电压?电压偏高偏低?....别的真想不出 理清思路明天待机测下  开机在测下所有电压  不行就放弃
上班接着搞 不开机测待机情况下的电压 所有电感只有3V 5V正常! 次级电压 当测到U54U55的情况出现  U54S级有1.5电压  U55 S级有1.2左右的电压 G级没电压!拔了U54 U55 S级还是有电压!(U54 U55图
图纸上是3VS 5VS 哪里串过来的呢?断开待机3V 5V 这里就没电压,答案竟然是待机3V 5V这边串过来的 想了下待机情况下电压只到EC BIOS 南桥这些 !
EC BIOS没接触过次级电压不考虑,那只能考虑南桥 不确定南桥上报老板同意换南桥尝试 取下南桥没上桥 测量了下U55 U54 S级没电压了看来有希望!坏的南桥(南桥图)
结果你们懂的 换桥后开机正常 CPU温度也正常了 屏幕白屏L6       缺失补上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结束!
总结:虽说修好了 但要不是有串过来的电压 真搞不定CPU发烫不跑码这块问题  有高手解释下什么原因吗、
  大神们加点分吧  发帖不易!

网友:
高手,不错的,赞一个

网友A:
有没有测试管的阻值 或者取下此管测试是否还有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测试管的阻值 或者取下此管测试是否还有电压

U55 U54都取下过测量一样有电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55 U54都取下过测量一样有电压的

有没有图纸 我帮你看看 顺便大家一起讨论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图纸 我帮你看看 顺便大家一起讨论下

http://share.weiyun.com/a13b1deef7bfaf1241084c6ef0cb1243 打开自己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ttp://share.weiyun.com/a13b1deef7bfaf1241084c6ef0cb1243 打开自己下吧

你的意思是待机3+5通过南桥绕到这里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待机3+5通过南桥绕到这里来的?

是的

网友:
看你贴纸说的也就是这个情况了  但是在老板手下修机器就是这个麻烦 机器修好了不敢再去拆开研究-   - 研究坏就 哈哈哈哈

网友C:
这种 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桥导能了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 情况还没有遇到过,桥导能了电压?

所以啊 我想要楼主研究清楚=   =但是老板手下上班 这个不现实

网友:
不错啊  换这么多件 搞好了 就有钱收

网友:
你的意思是待机3+5通过南桥绕到这里来的

网友:
这个还碰的少

网友:
经常遇到CPU温度高都没修出来

网友:
奇怪的问题,南桥引起串电压过来

网友:
桥串电压?果然奇葩,我记得华硕F83有一款不过显卡也是CPU巨烫,我换了显卡还是不亮就去搞CPU供电了,结果拿给大神看了看,再换一个显卡OK了·····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毛病

网友:
CPU为什么发烫?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要有图纸就更好了

网友:
转换1.5V同时供给U与桥,应该是桥拉低了,所以U应该也是过流才温度高的吧。

网友:
没有图纸,附上图纸解释更完美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南桥坏引起电压流串到两个2级转换芯片上的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意思是南桥坏引起电压流串到两个2级转换芯片上的吗?

楼主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应该就是这个意思的

妈呀 终于可以看到别人给我的回复了。 终于好了。

网友(2016-01-04):
修好挺不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