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20 无显示

楼主(2015-12-05):
接到机器看电流有跳变到1.1 按说快显示了 应该是NEC大电容造成的吧  拆机直接干掉大电容  用4个330代换  换好后加电电流和没换之前的一样   卧槽  BIOS刷过  也是一样  无奈之下   显卡也换新的  故障依旧  电容从新换6个330还是一样   崩溃中  请大师指点一下思路

网友:
电流跑1.1应该跟电容没有关系。

网友:
什么平台的 可以说下具体的配置么?主板在TB都搜不到

网友A:
显卡 BIOS都弄过?跑1.1电流掉电 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楼主你确定没有打错型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显卡 BIOS都弄过?跑1.1电流掉电 还有电压没出来,

电压都出来了   不掉电  已经过内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压都出来了   不掉电  已经过内存了

屏换过没有?也可能你下面的电压3.3没送上去或者是屏线坏掉也有可能

网友:
你可以查一下 分组电压 ,看一下 ,是不是哪一组电压没有出来 ,我上次也修到过,换了电容还是一样的,

网友:
试下外接显示器看的不的

网友:
谁告诉你说是大电容一起的不亮!不要看见他就干他好吗!你测了没?过内存没有!显卡有没有读屏!

网友:
不是说NEc都有问题,换之前打下波波可以少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屏换过没有?也可能你下面的电压3.3没送上去或者是屏线坏掉也有可能

屏  屏线都换过    最后换板子解决了

网友:
电压,复位什么的都测量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屏  屏线都换过    最后换板子解决了

你那客户是土豪没办法啊

网友:
先看看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那客户是土豪没办法啊

碰见一傻逼吧   忽悠一下就行了

网友:
按照时序来修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