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置不开启u盘自动播放功能

楼主(2015-12-05):
怎样设置不开启u盘自动播放功能

  正因为u盘用起来方便快捷,所以是办公不可缺少的工具,可是很多朋友将u盘插入电脑时会弹出自动播放,看起来是很方便,但也正好给入侵者提供了一个机会,引起u盘故障问题,这就需要不开启u盘自动播放功能,那么该怎样操作 接下来给大家详细介绍不开启u盘自动播放功能的操作方法

  1、电脑左面右键点击“计算机”在出现的菜单中选择“管理”选项

  2、在弹出的计算机管理窗面,依次打开”计算机管理“-服务和应用程序-服务”在右侧窗口名称下找到“Shell Hardware Detection”服务

  双击此服务窗口,在“常规”选项卡下设置启动类型为“手动”或者“禁用”

  4、然后点击“停止”按钮设置服务状态为通知状态,设置成功后,点击“确定”按钮即可

  这样设置不开启u盘自动播放功能的步骤就完成了,如此一来就不用担心病毒入侵导致的一些u盘故障,或者乱码,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进行操作。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U盘自动播放是什么样的现象呢

网友A:
U盘自动播放是不是插入U盘后U盘自动打开?

网友:
学习了,正好用上

网友:
这应该就是个常见弹窗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U盘自动播放是不是插入U盘后U盘自动打开?

不是的哦美女   是插上U盘以后  系统检测到并出现U盘盘符   这时如果U盘被设置过自动播放  那么双击盘符   就会直接运行里面的程序   如果里面的程序是病毒的话就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