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12-05):
待机芯片是RT8223M都说可以用TPS51125代换 代换完待机高0.07 以前是0.02 能说吗芯片不可以代换吗 机器是可以亮的 我要不要换原来的芯片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最好换原来的芯片
可是手头没有 先测试测试
详情

网友:
机器是可以亮的 不明白你说什么
是换完芯片亮机的 换完芯片待机高
详情

网友:
这个明显有问题吗,估计不能代换吧
先测试测试看看吧
详情

网友:
建议芯片取下来重焊下,可能没有焊好

网友:
最好还原来的芯片

网友:
最好找和原来一样的元器件比较好

网友:
最好换原来的 有的板上不同型号可以代换 但不是每一种主板都能

网友:
如果还是不行,可以考虑其他芯片坏,

网友:
这个明显有问题 估计不能代换

网友:
LZ可以烤一天试下 稳定了就行

网友:
最好换原来的芯片

网友:
你机器是亮的你干嘛换芯片啊
是换完芯片亮机的
详情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后继短路没有,还有就是35V电容容易坏

网友:
修好了回帖分享下
满足你的要求!!!
详情

网友:
可能没换好吧
我都换3个了 只是没有换原先的芯片 都是代换的
详情

网友:
查查后级短路不
不短路 就是待机高 不知道会不会把其他件烧坏了
详情

网友:
有些芯片代换在个别机型上会出现这现象,因为外围电路用料不相同。
你说的有点道理 先看看吧
详情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可以的
先测试测试看看
详情

网友:
能正常使用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