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谁有宏碁ACER S220HQL驱动板的图纸

楼主(2015-12-05):
谁有宏碁ACER S220HQL驱动板的图纸

网友A:
LZ这个是12V转5V芯片 可以找个12V转5V小板换上去 就可以了

网友:
就我这样

            我这是在考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这个是12V转5V芯片 可以找个12V转5V小板换上去 就可以了

没有哦  某宝上面买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哦  某宝上面买吧

恩  是的很实用

网友:
这个估计厂家都没有放出这图纸吧

网友:
还是直接更换驱动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