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37 I7漏电……。

楼主(2015-12-05):
待机芯片进水,处理好后,上电0.6 主板滋滋响,多次拔插电源,可以亮机,碰到这样的就头痛,大家遇到这样的都是怎么修的啊。

网友:
待机芯片换一个试试

网友:
应该还有其他地方进水。把主板拿去烤箱去烤半小时看看

网友:
进水的板子很容易返修,不急的话最好放烤箱内烤个一两天

网友A:
烤烤再说,看看声音哪来的

网友:
进水机 先清洗干净  在烤半小时  在看看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

网友:
待机芯片换了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烤烤再说,看看声音哪来的

耳朵一听板子到处都响……。

网友:
先泡洗下 在烘干效果最好

网友:
换待机吧,,,

网友:
应该是哪个供电芯片发出来的。烤干再通电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