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F H61-S不规律掉电

楼主(2015-12-05):
今收到顶星F H61-S主板一块,客户描述开不了机器,经测试是不规律掉电,冷机时进桌面两分钟掉电,热机2秒掉电,请大神指导检查思路,谢谢!

网友A:
首先看下温控是否正常,再看下CPU跟桥工作  能进系统掉电一般都是CPU温控导致,其他掉电要么几秒掉 瞬间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看下温控是否正常,再看下CPU跟桥工作  能进系统掉电一般都是CPU温控导致,其他掉电要么几秒掉 瞬间掉

谢谢大神,现在强制开机检测CPU风扇座电压为GND  11.86v  5.44v  5.14v。请再次指导,谢谢。

网友:
个人觉得是温控的问题,你重点检查温控芯片和检测电阻!

网友:
掉电是比较难修的故障类型

网友:
如有神器,或许能快速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