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70刷了BIOS开机慢

楼主(2015-12-05):
联想G40-70
版号:ACLU1 ACLU2 NM 271  I5 AMD独立显卡    故障:不显示
在【迅维】上刷了个BIOS大概按了开关机之后20秒才显示,之前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都没有解决,网上看了有人说,新的
电脑备份出来的BIOS都没有什么用,只能用原来的电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解决刷了BIOS显示慢这个问题的,希望知道的同
行给指点一下。或者谁能修改BIOS的,我可以花钱买

网友:
这个可能要找高手合一个了

网友A:
我修过两台,都是这个样子,只能对客户说将就着用咯,还好客户比较好说话,没有什么大要求。

网友:
我也修过一台,刷了BIOS后都要等一会才亮机。给客户忽悠一下让他拿回去用了,反正不影响

网友B:
将就着用   要不自己合成

网友:
遇到几次,开机好久LOGO 才出现,也没解决。但正常进系统一次后会好很多,也不影响使用,就没管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修过两台,都是这个样子,只能对客户说将就着用咯,还好客户比较好说话,没有什么大要求。{:4_1 ...

嗯 有些,开机慢正常的我都叫客户拿回去用了,这个独显还打感叹号 ,很失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就着用   要不自己合成

高手可以帮我合一下吗?我这个开机慢,进系统独显还打感叹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高手可以帮我合一下吗?我这个开机慢,进系统独显还打感叹号

你可以看这个   我还没有试过我也不会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90460-1-1.html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高手可以帮我合一下吗?我这个开机慢,进系统独显还打感叹号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567-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9567-1-1.html

嗯 谢谢你啦

网友:
选的BIOS程序不对,还得找啊!

网友:
找到没有  淘宝上有人会改BIOS的

网友:
好像要合成的才行

网友:
这种情况新机好像都存在,,不会的话真的不好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