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425开机无显

楼主(2015-12-05):
求助,E425开机无显,电流0.75有点电流变化,0.7到0.8跳变,桥显卡加焊了一样,刷了BIOS一样,电压都正常,求高手解决
显卡

网友:
示波器打内存波形没有,USB键盘大小写灯亮不

网友:
我这个也是这个鸟样,现在正在无限刷BIOS中,有个BIOS刷上去能报警

网友:
多写个BIOS试试,不行的话如果大小写灯可亮就换个显卡

网友:
修显卡就好了

网友:
我现在有台电流0.8左右不跑马

网友:
转换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先软后硬啊 。,多刷几个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