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51 跑0.5几电流掉电,有时能开起 会是什么问题 ...
宏基v3-551 跑0.5几电流掉电,有时能开起 会是什么问题桥跟EC都换过

楼主(2015-12-05):
宏基v3-551 跑0.5几电流掉电,有时能开起 会是什么问题桥跟EC都换过,个相电压都有,cpu是AMD A10 大师请指条明路
cpu
掉电

网友:
测二级电压都有了不?

网友:
先查各大电感的供电,这个一般都是电压不全

网友:
先加热桥试试

网友:
应该是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