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光片怎么清洗?

楼主(2015-12-05):
换了个灯条,一不小心把滤光片摸脏了....怎么清洁这玩意,越擦越脏!

网友A:
不要清洗了,这东西越清越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要清洗了,这东西越清越脏。

现在点亮了之后几个手指印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是找个坏屏拆一个换了。

网友:
用酒精擦!!!!!!!!!

网友:
这个不能洗 ,越洗越完蛋,,,,

网友:
标准的用无尘抹布,

网友:
把脏的那张去掉,看看是什么效果

网友:
千万别洗,越洗约不像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