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完灰不亮机啦 那位朋友见过ACER宏基4535G电流跳到1.8不亮机

楼主(2015-12-05):
清完灰不亮机啦,那位朋友见过ACER宏基4535G电流跳到1.8不亮机,是否是CPU坏。由于手头上没有这个CPU,那位朋友有这个经验帮忙分析一下。CPU坏的几率大不,如果真的是CPU坏了我就网购一个。哎,大家快围观,帮帮忙。遇到这事给客户不好说啊,显卡 北桥都加焊了,BLOS也刷了,还是不行、、求救求救

网友:
这个机器应该就是桥本身坏了,老AMD的机器就是炸弹

网友:
仔细观察下,  看是不是你清灰的 时候,把旁边的电阻  或电感搞掉了

网友A:
由于没有系统 所以弄完以后 开机都是好的  第二天好心帮人家装系统测试呢 不识别U盘换了几个优盘 正设置启动项呢 就再也亮不了了 哎 倒霉 好心不一定有好报

网友:
当时清理的时候就怕出问题 所以清理的时候散热片都没拿下来 只拆了风扇 结果还是出问题了

网友:
AMD 的北桥容易虚焊

网友:
AMD北桥好虚 但是看你电流上的很高  感觉要不就是掉件 就是显卡那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没有系统 所以弄完以后 开机都是好的  第二天好心帮人家装系统测试呢 不识别U盘换了几个优盘 正设置启 ...

不会是南桥死了吧 LZ准备大出血吧

网友:
刚开始不识别U盘 随后就不亮.从这点查  应该是桥挂了...

网友:
换个BIOS电池吧

网友:
散热风扇插头安装好了吗?如果风扇不转显卡挂掉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你自己先用一套排除下,不就知道是不是是板子上的问题了,缩小范围

网友:
清个灰就坏U的概率不大,还是耐心查查掉件的可能性吧········

网友:
清灰注意有无掉件,螺丝有无打到板层?上到这电流多见北桥问题。

网友:
看下BIOS电池

网友:
先弄个程序刷下一—奸硕的请灰爱摊上这事   ,卖场人员清灰后南桥坏遇到过,  东芝某款硬盘螺丝打到主板有过, 重新认真插一下好的情况最多.

网友:
频线接口针是不是插歪了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个机器    北桥短路了       1.8换北桥吧 电流没过北桥   加焊不行了

网友:
人为的损坏,坏哪里是不定的,你应该查一下屏接口,多数是坏那

网友:
刷bios 试试 我上次一个宏碁机子 青灰弄不亮了 刷bios好了

网友:
你看下电流跳变正常不,按理来说1.8的几乎都亮机了,检查屏线有没接好。确定外在因素没问题就加下桥试下。

网友:
应该是北桥坏了吧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学习

城市维客 -6 严禁灌水
lvjingang -6 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