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神奇问题,各位进来指点一二可好?

楼主(2015-12-05):
  板号:la-6755P   原来是二修进水机,修亮机了之后出现的神奇问题,在开机后不可以拔插适配器,单用电池和适配器都正常,适配器和电池同时使用也是正常的,电池也可以充放电,但是用电池开机后就是不可以拔插适配器,一拔插就会掉电,请各位指教一下!!!

以修复,在27楼说过了

网友A:
看公共点,  管子是不是穿了

网友:
换掉PQ303就好了

网友A:
你查PQ301  PQ302  PQ303应该有一个穿了

网友:
隔离保护的问题,很有可能是充电芯片坏;了

网友:
主要查充放电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公共点,  管子是不是穿了

早都测过了,刚开始是测到PQ302穿; ,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过了,没什么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查PQ301  PQ302  PQ303应该有一个穿了

PQ302穿了,换了也没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Q302穿了,换了也没效果

我觉得还是管子问题,  我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C:
那就看看充电芯片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D:
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  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我会先刷个BIOS    然后重点看看进水位置

网友:
搞定没    要不 然客服这样用把  能推掉就推掉

网友:
场管击穿导致的

网友:
看看保护隔离电路,还有切换电源的驱动管子有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管子问题,  我遇到过这样的,

我也这样怀疑过啊,PQ302穿了我换了之后也怀疑是不是电池隔离管不良,把电池的隔离管和PQ302对调了,也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看看充电芯片别在一棵树上吊死

充电芯片都条件都这样啊,也可以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是不是不行了

电池找过一样的换过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