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风扇狂转bios

楼主(2015-12-05):
E40风扇狂转bios

E40桥BIOS 解决风扇狂转问题.rar

网友A:
e40 散热片坏的也很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40 散热片坏的也很多的,

恩  这个机器问题太多

网友:
BIOS引起的

网友B:
E40不会有风扇狂转问题吧!你是换桥后妈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太多

网友:
E40都是显卡出的问题比较多,这个问题暂时没有遇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E40不会有风扇狂转问题吧!你是换桥后妈

机器没修过,什么都没动过的,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风扇噪音大,转个不停,不正常

网友:
散热片坏的到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机器没修过,什么都没动过的,正常使用没问题,就是风扇噪音大,转个不停,不正常

这个我还真没遇到过,神了啊。

网友D:
大哥,你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INTEL的?版号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这个是集显还是独显?INTEL的?版号多少?

独显的DA0GC5MB8F0

网友:
刷bioss解决,这款不多,显卡坏的多

网友E:
e40 散热片坏的也很多的

网友F:
这个BIOS是买的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E:
e40 散热片坏的也很多的

换了散热片不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BIOS是买的还是?

自己合成的处女bios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