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液晶显示器如何去高压保护

楼主(2015-12-05):
高压保护如何去掉呢

网友A:
换高压条或者你能看到电源板上16脚芯片的 15脚跟16脚相连  具体看下那芯片PDF

网友:
这个,不同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
在网上查高压板主芯片  然后检测脚一般接地就可以

网友:
看高压芯片型号对照型号百度找

网友:
不同的芯片去保护的方法不一样

网友:
查芯片的PDF

网友:
好多的都热衷除保护,直接换高压板得了,安全又省时

网友:
去保护返修快  改高压 或者直接改成led 省心

网友:
检查驱动芯片的保护引脚 看是低压保护还是高压保护 相应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去保护有风险

网友:
不同的电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
去掉高压保护很容易烧板的,还是直接换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高压条或者你能看到电源板上16脚芯片的 15脚跟16脚相连  具体看下那芯片PDF

同意楼上说的,需要查看芯片引脚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