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N68C D3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5-12-05):
最近生意不好,就从箱子里面找了几片主板出来修修,这片七彩虹N68之前搞过,内存供电,桥供电都正常,没有CPU和总线供电,按照时序,先修CPU供电,之前直接换了RT8855没好就丢箱子里了,上论坛没找到图纸,找了RT8855的PDF看了下,48脚开启电压没有,这个电压是桥给的,然后3.3V通过一个电阻上拉,然后测了下桥的供电都正常,不知道桥要得到什么条件才发出这个开启信号,希望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看看总线供电是CPU前的还是后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总线供电是CPU前的还是后的

这个板了总线应该是在CPU供电之后的

网友B:
电源的灰线正常ATXPWROK   发到IO   IO出PG到桥  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的灰线正常ATXPWROK   发到IO   IO出PG到桥  大部分都是这样设计的

谢谢你的提点,我去查一下

网友:
把桥加热试下,AMD的好多桥的问题

网友:
看下内存的PG给去桥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