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T500 奇怪的掉电~~

楼主(2015-12-05):
联想 T500 看电压跳变马上就要亮的时候就掉电了,而且掉电之后3V 5V都没有了,只能把电源拔掉,再插上才能再开机,但还是马上就要亮的时候就掉电,但是把屏和屏线都拆掉,外接又是正常的,不接屏,单接屏线也是掉电,就是不能接屏和屏线,但是屏和屏线我都换过了,屏上的电压都正常,这么奇怪的问题谁碰到过!!!

网友A:
查一下屏线接口    看看有没有相连的脚  或者短路

网友:
查屏幕接口

网友B: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屏电路上详细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一下屏线接口    看看有没有相连的脚  或者短路

看了,脚都没有连起来的

网友:
现在还不敢做显卡,打胶的

网友:
屏线借口都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哪里短路了!!屏电路上详细查

屏上的供电都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