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只有三个极位,为什么设计多脚呢,比如8脚

楼主(2015-12-05):
各位大神好,小白白问个小白问题,mos管只有三个极位,为什么设计多脚呢,比如8脚,同极的是不是都可以连在一起的呢

网友A:
去问 设计者;吧 知道了答案告诉我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笔记本的都是8脚的多点吧 意思差不多

网友B:
有些脚是同一极的,电流比较大所以脚多。

网友C:
应该是为了减少发热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问 设计者;吧 知道了答案告诉我下  我也想知道

呵呵 兄弟回复有意思,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脚是同一极的,电流比较大所以脚多。

谢谢,原来是这样,只是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为了减少发热量

谢谢,回答的非常有道理

网友:
利于散热匀流和稳固,其实我也是猜的.也许是设计人员老壳有包搞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些脚是同一极的,电流比较大所以脚多。

好像不是这样吧

网友:
可能是为了分流

网友:
这是电流与散热方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为了减少发热量

有道理,我们只能这么理解

网友:
三个角就够了 设计那么多干嘛 浪费

网友:
如8个脚的MOS管   他有4个连在一起D级   另外3个在一起 S级  还有一个脚是G级   所以你可以把它看成3个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