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13tx笔记本不触发维修(有自画流程图及说明)

楼主(2015-12-05):
第一部分、流程图
N年前闲来无事画的。预想着某个时候电脑会坏。
不能保证都正确,我不是做电脑维修的。
以前的贴子,宏基AS6530完整时序,从G3状态到跑码,纯粹的时序分析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733267-1-1.html

流程图:

流程图说明:

1、无任何外接电源时,CMOS电池给南桥的RTC模块供电。
2、通过电阻和电容产生延时复位RTC模块。
332.768KHz晶振起振。
4-1、插入适配器,通过P101的体二极管P2=18.3V
4-2、当电压高于13.64V时输出高电平,驱动PQ109导通。ACOFF#高电平截止PQ102
5PR106PR109分压得到7.84V电压,PQ101PQ103导通产生大电池公共点B+
同时给PU301VIN脚供电。
6EN0通过620K电阻到地,允许两路LDO,分别输出+3VLP(改名为+3VL)和VL
7EC得到+3VL后,通过电阻电容延时得到ECRST#
8Y5=32.768KHz的晶振得电起振。
9EC读取EC  ROM中的程序开始配置脚位。
10、高电平检测到适配器,ACOFF输出低电平截止PQ106
11-1、在适配器模式下,EC_ON输出高电平开启+3VALWP(改名为+3VALW)和+5VALWP(改名为+5VALW)。供电正常后输出PG给南桥RSMRST#
11-2、在电池模式下,可能需要按电源开关,才能输出两路PWMPQ106输出高电平,电池通过PQ102的体二极管产生小电流公共点。
12、按下电源开关ON/OFFBTN
13、产生SLP_S5#/SLP_S4#/SLP_S3#
14、由SYSON输出高电平开启PU701,输出内存供电。
15、由SUSP#输出高电平开启+5VS/+3VS/+1.5VS/ VCCP /+VDD_MEM18/NVVDD等。
16、产生+1.1_PCIE+0.9VP
17、由VR_ON通过PU201开启CPU供电
17-1、供电正常后产生VRMPWRGD,改名为VGATE给南桥。
18SLP_S3#完成S0供电以后,EC发出M_PWROK给南桥,由南桥的CK_PWRGD开启时钟,输出各路时钟。
19、南桥发出CL_RST#给北桥
20EC发出PM_PWROK给南桥和北桥。
21、南桥得到供电、时钟、复位、两个PG后,发出H_PWRGOODCPU
22、南桥产生PLT_RST#复位平台,产生PCI_RST#
23、北桥收到PLT_RST#后发出H_RESET#CPU
24CPU开始工作,发出ADS#开始寻址,读取BIOS进入POST上电自检亮机。
PWROK 电源正常信号,所有电源分配总线稳定99ms以及PCICLK稳定1ms时,PWROK给南桥一个有效标志。
PWROK可以异步驱动。PWROK低电平的,南桥就会认为PLTRST#有效。
注释: 在正常的三个RTC时钟周期里南桥使电源完全复位并生成完整的PLTRST#信号输出,PWROK必须是最小值处于无效状态。PWROK必须无假信号,即使RSMRST#是低电平。
CLPWROK
控制LINK电源正常信号:CLPWROK有*词语被过滤*,表示从电源到控制LINK子系统(北桥、南桥等)是稳定的以及通知南桥使CL_RST#无效直到北桥收到这个信号。
NOTES: 1. RSMRST#无效之前CLPWROK不许有效。

第二部分、维修
故障现象:
插上电源适配器,接口上的灯亮。按开机键,开机键处的指示灯亮一下即灭。接口处的指示灯也会灭掉。
自用电脑有些年头了,板号LA-4102P,CPU:P7450,有独立显卡。

维修过程:
第一步、退掉内存和CPU。
第二步、各大电感打值正常。
第三步、测51125的+3VALWP和+5VALWP电压都有,按开机键后就都没有了。
第四步、短路保护隔离电路中的PQ101和PQ103,看是不是只产生了小电流公共点。涛声依旧

第五步、怀疑后级短路
1、断开PJP302和PJP303,测+5VALW有1.6V,测+3VALW有1.3V,这种现象是正常的。

2、断开PJP501、PJP502、PJP503、PJP701、PJP702、、PJP603、PJP605、PJP601,故障依旧。
第六步、查51125

1、查供电电压正常;
2、查工作条件,ENTRIP1、2在是否按开关键都是有的,VREG3、5是否按开关键都是有的;
3、查+5VALWP反馈电压VFB1正常;
4、查+3VALWP反馈电压VFB2,发现+3VALWP电压会掉电,+5VALWP跟着掉。
第七步、换PC309电容,我这没有固态电容,就搞一个红宝石470uF电容。

OK,能正常触发,维修结束。

谢谢观赏!!!
附件内容:

网友A:
用到示波器可以快速秒杀,此板这3/5输出电容常见不良或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到示波器可以快速秒杀,此板这3/5输出电容常见不良或短路。

回复的还真快,呵呵,公司有示波器,也不好拿回家。

网友B:
那时序图花了不少精力。

网友C:
最后的470大电容感觉不是很保险

网友:
比一般的电脑维修员都高,楼主太谦虚了

网友D:
楼主不是修电脑的,那就牛了

网友:
不错,思路清晰,保护引起的掉电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时序图花了不少精力。

好几个晚上呢

网友:
自己做的图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的470大电容感觉不是很保险

准备去电脑维修店里要一个拆机的
可能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修电脑的,那就牛了

过奖了,我是做电路的,“电工”

网友E:
太厉害了,这图画的真直观,跟月饼的差不多了都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太厉害了,这图画的真直观,跟月饼的差不多了都

这图画的特别费时间,有时间我准备用PROTELL99SE或者PROTELL DXP试试,可能要快些
月饼怎么画我就不太清楚了,我很少过来的。
我一个朋友开电脑店,有时候会去他店里帮忙。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图画的特别费时间,有时间我准备用PROTELL99SE或者PROTELL DXP试试,可能要快些
月饼怎么画我就不太 ...

哦。。看起来你的理解能力很强,PROTELL99SE画原理图还是不错的 ,我都好几年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哦。。看起来你的理解能力很强,PROTELL99SE画原理图还是不错的 ,我都好几年没用了。

画原理图、PCB板图,做程序,这是我的本职工作,

网友:
很详细啊,楼主维修功底很深厚啊

网友:
适合新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