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连续5声报警

楼主(2015-12-05):
接到客户的机器后开机就有连续的5声报警,进LOGO界面就蓝屏了,很显然这是系统问题,不过这个报警怎么解决呢,抱着试一下的心态把内存条重新换了一个内存槽插,报警问题解决了,然后重装好系统,一切OK,虽然是一个细微的动作,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DELL

网友:
换上原来的内存还会报警吗

网友:
内存读取错误

网友:
修好收钱就是硬道理

网友:
DELL报警检测就是多,我经常修亮机器,他还报警,都不知道哪问题

网友:
内存接触不好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准备一步步排查的,没想那么多就直接拔下内存换了另外个内存槽

网友:
学习了,Dell动不动就报警

网友:
以后遇到我也试下看

网友:
我接了一个戴尔M4010北桥植求用几天就拿回来了,郁闷中。垫了铜片,风扇常转也不行

网友:
写问题,最好能把 什么平台的说下。

网友:
DELL这本就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