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S500 同方通用

楼主(2015-12-05):
C15B MAIN BOARD REV;2.0 开机灰屏淘宝10元大洋买的亲测好用

同方LOGO 海尔S500 C15B MAIN BOARD REV;2.0.zip

网友:
灰屏怎么想到bios了呢?

网友:
不知道呀外接不显示,客户急用就刷了试试,没想到竟然好了、、

网友(2016-01-09):
这个在win10下怎么刷啊,我的是S500-4210m的机子,应该可以用吧

网友A(2016-03-07):
我海尔的机器刷了变成清华同方的了 你这个是公版的吗

网友:
是同方Logo,海尔的没有。。

网友(2019-11-15):
请问南桥边两个BIOS  是刷离南桥近的 还是远的,或者都要刷

网友(2022-05-20):
引用 网友A:
我海尔的机器刷了变成清华同方的了 你这个是公版的吗

和同方哪款同模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