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S HOME键线拉断了

楼主(2015-12-05):
   请问有谁飞过吗。我用那个补键盘线的导电银漆补不上去。     断在这个位置,我后面用AB胶固定了一下

网友A:
AB胶是不行的,导电的,你可以用听筒里面的铜丝试试

网友:
补这线有点难度

网友B:
上次插个屏幕总成   一拉排线!  日  触摸屏线断了  血淋淋的教训啊

网友C:
还接个毛啊   赶紧去万能的X宝 求救呗

网友D:
飞线,自己搞不了就算了,别修了

网友:
这个优点难度   不好搞了

网友:
指纹线有能飞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接个毛啊   赶紧去万能的X宝 求救呗

真的吗!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B胶是不行的,导电的,你可以用听筒里面的铜丝试试

我太细了容易断

网友:
是啊 !伟大的论坛有人能搞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插个屏幕总成   一拉排线!  日  触摸屏线断了  血淋淋的教训啊

我是指纹断了,屏幕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自己搞不了就算了,别修了

自己的手机不甘心啊

网友:
这个  还是去淘宝买一个比较好  这补  不是那么好补的

网友:
数一下有几根线。几根的话。还可以偿试一下。多就不敢偿试了。

网友:
可以换个按键,但是指纹估计就没用了。而且不能刷机了。

网友:
5S没事的,可以随便刷机的,不过指纹也可以接,就是很费事,一般得接半个小时吧,接过几次,不过固定要小心,整不好也容易坏的

网友:
很麻烦 ,放弃把

网友:
大神很多啊  ,问问大神们咋搞的 。吸取教训了啊 ,好在不是客户的,不然就完蛋了

网友:
麻烦就直接换个吧!补线伤手伤脑又伤身啊!楼主自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