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代码.

楼主(2015-12-05):
适合新手学习

网友A:
所有的主板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有的主板一样吗

嗯  不是所有  也是一大不部分 对新手还可以

网友B:
老代的诊断卡都通用  但是H55以上就不一样了   从H61  FM1  FM2 H81等等诊断卡跑码完全变了  比如跑99   显示器就应该显示了 我就遇到过联想的跑99的   插VGA 不显示  插HMDI就显示的情况 然后按了F1  一路小跑就进系统了  大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代的诊断卡都通用  但是H55以上就不一样了   从H61  FM1  FM2 H81等等诊断卡跑码完全变了  比如跑99   显 ...

淡定  都说了 新手可以

网友:
老的板子一部分通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