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电视盒mini连接HDMI无信号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5-12-05):
小米电视盒mini连接HDMI无信号的解决方法

  小米电视盒mini是时下最流行的便携式电视盒子机型,受到了众多经常出差的用户的喜爱。然而小巧的外形设计也对某些用户体验带来了些许不便。由于减化了盒子接口设计,造成小米电视盒mini只能使用HDMI线连接电视。这也导致出现此类情况时,小米电视盒mini将无法使用。小米电视盒连接HDMI无信号怎么办?下面具体介绍小米电视盒连接HDMI无信号的解决方法。

  一、小米电视盒mini与电视HDMI线连接是否正确

  解决方法:重新连接HDMI线路,有可能是线路接触不良导致,因此可以更换HDMI线或者换电视测试。

  二、电视是否调试到HDMI频道输出

  解决方法:通过遥控器选择电视信号源,对于部分液晶电视来说,并不仅有一个HDMI接口,因此在选择电视信号源时,要仔细确认自己连接的是几号HDMI信号源。

小米电视盒增强版切换信号源

  三、小米电视盒mini是否开机

  解决方法:一般来说,小米电视盒mini的响应速度是很快的,一般在开机后数秒到数十秒中,电视就将接收到信号。

  四、是否是由于电压不稳导致小米电视盒mini无法正常工作

  解决方法:在家中使用小米电视盒迷你版的时候,确认是否将小米电视盒mini版与过多的电子设备连接在同一个插排上,电压不稳也是导致小米电视盒mini版无法正常工作的主要原因。

  五、电视与小米电视盒mini版分辨率不匹配

  解决方法:对于由于分辨率不匹配的情况,电视之家小编建议用户可以先将小米电视盒mini版连接到其他电视上,调整其设定的分辨率。设定方法如下:

  1.用遥控器将小米电视盒mini版界面调至首页,并找到【小米盒子设置】选项。

  2.在小米电视盒设置模块中,我们可以对小米电视盒的网络连接、外设蓝牙、账户安全、通用设置、图像声音等进行设置。下面小编为大家介绍的分辨率设置,需要大家选择界面下方的【图像与声音】选项。

小米电视盒mini分辨率设置 图一

  3.在图像与声音设置模块中的第一项就是小米电视盒mini分辨率设置选项。

小米电视盒mini分辨率设置 图二

  4.选定后小米电视盒min将为您设置常用的4种分辨率模式:1080P60HZ、1080P50HZ、720P60HZ与720P50HZ。在选定一项设置之后,界面将自动跳转到预览页面,用户可以根据此时的显示决定是否使用该设定。

小米电视盒mini分辨率设置 图三

  六、检查HDMI接口是否氧化

  解决方法:用酒精蘸棉签擦拭一下。主要是中间的铜片部分。

  在小米电视盒mini的使用过程中,由于人为操作不当或优化不良等原因,可能造成小米电视盒出现多种系统故障。而针对不同原因引发的系统故障,我们将用不同的处理方法。以上就是小米电视盒mini连接HDMI无信号处理方法,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