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0cc不出待机电压,求助。。。。

楼主(2015-12-05):
故障:插电源待机为0.024 按开关变0.033
主板进水,但是在桥供电那块跟待机芯片距离很远。
打3v5v电感阻值,正常,测电压,看图,,
除了换芯片,其它还有测量什么。。
待机芯片为UP1589Q.看论坛也能用rt8239代用

网友:
EC条件仔细查查

网友:
先查待机电路看看有无故障。

网友:
一模一样的现象不知怎么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