捡钱第二弹! 联想Z575 大短路!!

楼主(2015-12-05):
捡钱第二弹! 联想Z575 大短路!!

接机,上电,大短路。心想捡到了。。

拆机,测隔离点短路。。观察了下板子没有明显痕迹(电容首看)。

在隔离点加1V电压,直接烧鸡。。  没反应。 加到3V。 嘿嘿  电流4.9A  马上 显卡供电MOS管 铁壳就发烫了。 问题找到了。 拆下。 换一对上去。。这机器是 2组。。(以前一直换一个, 后来实践证明,换一双比较靠谱)。换完以后,心里高兴啊,这么简单。

上电 0.35A 瞬间掉电。。 可以再次上电,还是瞬间掉电。。

看电流,CPU 供电没出来吧。

打CPU核心供电电感,阻值正常啊。。 一看反面的 铁壳。。  不管了。 拆了看看。。拆下后。 一个个测量。 发现有一颗大铁壳坏了。  换掉。。 上电  1.15-1.3 -1.35  成功亮机。 维修结束。。

网友:
铁壳烧了。

网友:
铁壳短路了

网友:
又是铁壳,老是发明一些有问题的新片

网友:
菜谱供电短路

网友:
捡钱的节奏 !!好安逸

网友:
铁壳管子 老火的很。经常出问题。

网友:
cpu供电短路,龟壳容易坏

网友:
乌龟壳就是捡钱的节奏

网友A:
楼主换一个可能不稳定啊 老师傅都是换3组 最低也是1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换一个可能不稳定啊 老师傅都是换3组 最低也是1组

哈。 一直都是换一组。。 成对换靠谱、、 单个的很容易挂。这玩意一个要几块。 烧多了也不划算。。

网友:
有是乌龟壳的击穿。

网友:
这个是捡钱了,IC没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