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华硕n43sl 一插电就电流1.13

楼主(2015-12-05):
华硕n43sl 定制版的机子, 一插电就电流1.13,所有供电正常,cpu供电有一个没有电压 1.05v正常,不知从哪里下手,求救高手。
华硕
cpu
cpu供电

网友:
有短路。摸摸看哪里比较烫

网友:
刷BIOS试试吧。

网友:
自动开机吧 EC查查

网友:
cpu供电有一个没有电压,、你都知道没有电压为何不查下去。

网友:
应该是哪里短路了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待机偏高 查EC南桥有没有为题 待机一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