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LE32D99,不是问题的问题

楼主(2015-12-05):
tcl LE32D99,不是问题的问题,不定时的自动跳出菜单,出现时间不定,10秒或3--5分钟。非常影响收看。换过按键,换过摇控,查过主板,一句话找不到故障。没刷过程序。有见过此故障的请给解决办法。

网友:
将按键Z开头的元件去掉,还不行就考虑PCB漏电  或CPU损坏
在XX时都是这几板斧

网友:
从按键板的菜单键跑线到主板,应该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还是该考虑按键相关的问题

网友:
采用分段隔离法则,插掉按键插头看还出现不?

网友:
查查看是不是按键出问题了

网友:
把按键和接收拔了,还跳主板!不跳按键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