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00插电池就不能开机

楼主(2015-12-05):
联想y400机器,单用适配器可以开机,插上电池,不管插不插适配器均不能开机,按开机键没有任何反应。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是新手,没有什么维修思路,不知道从哪里开始分析。自己盯着电路图的电池充电部分看了半天,也没有头绪,希望高手指点下。

补充内容 (2015-12-7 23:00):
今天拆开测了下,只要插电池不管插不插适配器b+都是9v,单插适配器是19v。插电池时ec待机没供电,原因是待机芯片pu4不出+3VALWp,这个不出的原因肯定是芯片工作条件不满足,芯片en脚由b+与两个电阻分压得到

补充内容 (2015-12-7 23:03):
是不是插电池时候b+电压太小,en电压太低导致的?拆开后,再装上,奇怪的事发生了,居然可以用了,难道之前是电池电压太小,充一会儿可以再用?不懂……之前明明插上去也不能用。

补充内容 (2015-12-7 23:07):
最后还是谢谢大家,大家给的意见都很中肯,愿意帮助我,很感动。

网友:
你看看ec的适配器检测上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下保护隔离电路   问题就在那

网友:
是不开机哪一步,是没待机还是不上电,或是开机不显。?你说的问题太笼统。

网友:
你这个说的不太清楚,加上电池不开机电流 是多少?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A:
楼主还没修出来吗?

网友:
看一下电流啊,这样真心帮不了你

网友:
饱嗝充电部分问提

网友:
先看隔离电路工作没有 上电后 电感电压有没有  充电芯片什么型号 下载电路图看看 各组信号 和电压都正常不

网友:
保护隔离这块的问题

网友:
一般保护隔离那块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没修出来吗?

是自己的电脑,目前在用,等找到一台电脑看图纸再拆开测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