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IBM报警

楼主(2015-12-05):
  一台IBM Z61T的笔记本开机电流0.7  报警 滴 嘀嘀嘀滴 滴 滴 BIOS刷过 北桥加焊过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内存不过。打一下内存灯,这种主板大修就没有必要了。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桥是打了胶的吧  不好搞啊  大修真的没必要  有么有换个bios刷下看看  细看有没有断线的啊

网友:
应该是内存报警,一般是修不好。换板吧

网友:
板子可能也就100多吧.

网友C:
这机子不新吧,老的话直接换版,稳定

网友:
简单清楚,直击要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的桥是打了胶的吧  不好搞啊  大修真的没必要  有么有换个bios刷下看看  细看有没有断线的啊

刷过几次了 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子不新吧,老的话直接换版,稳定

很老很的老机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不过。打一下内存灯,这种主板大修就没有必要了。

内存灯  小白表示不懂  求大神指点

网友:
这机器板子很便宜吧

网友:
安全芯片换过吗?

网友D:
这报警声应该是内存不过  换个北桥试试 加焊不定有用的

网友E:
换个内存条试试

网友:
连续的嘀嘀嘀滴表示内存不过。

网友:
这和安全芯片有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个内存条试试

早就换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报警声应该是内存不过  换个北桥试试 加焊不定有用的

机器太老了   换了价钱高了 怕客户部修了

网友F:
这款机器可以用诊断卡看看 ,还有 内存槽要分主次,反了不亮并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款机器可以用诊断卡看看 ,还有 内存槽要分主次,反了不亮并报警。

插下面那个啊

网友:
越来越黑暗了啊  那么多的分  ,, ,,就这样没了

网友G:
这机器,一般是内存,没有太大必要修了,换板子才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器,一般是内存,没有太大必要修了,换板子才多钱,

我换过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