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LA主板跑码挡54掉电.求指教!!!

楼主(2015-12-05):
M2N68-LA主板跑码挡54掉电,提示CPU风扇问题。求大神指点一下啊!!!!

网友:
能进BIOS不?看下温度。你这个板子是华硕的吧?版块发错了,要发维修版块,以后注意

网友:
哦哦,第一次发帖不太懂!下次不会注意的

网友:
NV 单桥先加焊一下

明扬电脑医院 -1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应该是HP机子吧 ,看看机箱风扇插没插

网友:
风扇没有插对吧,是不是插到机箱风扇上了

网友:
1.先看下风扇是不是插错地方了,2.进BIOS看下CPU温度高不高?3.换个CPU看看4.刷个BIOS试下,5加焊桥。我有遇到进BIOS看CPU温度很高,最后是发现I/O好烫,换了修复!

网友:
乱套了吧,怎么求助贴狂加分,二楼的回答被扣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