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好经验如何更换桥和cpu合在一起的BGA

楼主(2015-12-05):
求好经验如何更换桥和cpu合在一起的BGA,现在遇到芯片都是弯的

网友:
INTEL的芯片太贵建议直接换板吧,太贵。AMD的到可以换芯片便宜。
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目前修到过的机器总结。

网友:
这东西没什么经验,把温度控制好,熟能生巧吧

网友:
那种情况都是换板 还没有换过 估计还没有那种钢网吧

网友:
intl的我都不换的   也麻烦  风险很高也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