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触发电流0.4A

楼主(2015-12-05):
故障如题,待机正常,触发电流到0.4A,经过一番核查,发现PU701正常输出1.05V电压,但是输出VCCPPWRGOOD信号只有1.7V,10K欧上拉电阻PR710另一端正常3.3V,于是怀疑PU601坏导致拉低PG信号,刚好PU701跟PU601都是RT8209B,所以直接把这两个芯片调换,之后还是一样的故障。略想一下,直接把10K上拉电阻换成1K欧电阻后PG信号为正常的3.3V,再开机亮机完工。虽然修好了,我还是有点纳闷,PR710电阻我拆下来量是10K没问题的,为什么偏要我换成小一点的1K电阻才会好呢?大家可以探讨一下

网友A:
难得有时间发帖子,能加点分也好啊。现在下载分好珍贵!太需要下载分了

网友B:
数字电路中10K上拉电阻与1K上拉电阻的上拉效果基本一致。怀疑电阻虚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得有时间发帖子,能加点分也好啊。现在下载分好珍贵!太需要下载分了

鼓励发帖 你说的问题我也不清楚哦 找我聊聊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中10K上拉电阻与1K上拉电阻的上拉效果基本一致。怀疑电阻虚焊了。

再怎么虚焊 也只是波动啊  哪有固定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虚焊 也只是波动啊  哪有固定电压

电阻两端可焊接部位与主体也有接触不良的情况,这种现象测量正常,上板就会出现隐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阻两端可焊接部位与主体也有接触不良的情况,这种现象测量正常,上板就会出现隐患。

这种玄而又玄的 讨论不来 哈哈

网友:
还是虚焊了 这种情况见到好多 接触不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种玄而又玄的 讨论不来 哈哈

我就遇见过啊!用表笔使劲碰触时才有阻值,轻轻接触时无穷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就遇见过啊!用表笔使劲碰触时才有阻值,轻轻接触时无穷大。

遇到就遇到嘛 回复我 这不是打我脸嘛 嘎嘎 小伙子赶快去发帖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遇到就遇到嘛 回复我 这不是打我脸嘛  嘎嘎 小伙子赶快去发帖

哈哈!别误会啊!小白没经验,没那么多的心眼!只是自己经历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别误会啊!小白没经验,没那么多的心眼!只是自己经历过的!

没误会 只是想叫你去写帖子的

网友:
降低701的组织,pg电压会升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数字电路中10K上拉电阻与1K上拉电阻的上拉效果基本一致。怀疑电阻虚焊了。

我换过一个10K的也不行,才换上1K的

网友:
焊接处虚焊了,楼主不换电阻直接烙铁加焊一下或许就能好了

网友:
这种真是不错,缺电压

网友D: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虚焊啊  他不是说换上一个10K不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虚焊啊  他不是说换上一个10K不行

对 我也是这么说的 虚焊都换一个电阻了 还不行 还是那个电压 换1K就好 应该不是虚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 我也是这么说的 虚焊都换一个电阻了 还不行 还是那个电压 换1K就好 应该不是虚汗

版主,我在这个地方也发了个帖子,请教你一下,也是同样的问题,要换一个小点的电阻电压才能过来。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3255-1-1.html

网友:
楼主你这故障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你并没有查到这个PG的去路,也没有断开PG后级,既然换了芯片,那只能先推断为漏电or后级有东西拉低了

网友:
这个信号去到哪里了,可以追一下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那里出了问题了

网友:
修好就就可以了  别纠结太多

网友:
虚焊的可能性有不?

网友E:
电阻变质了!你换个10K也会好的!

网友:
相当完美的贴子,给我们这些新手一些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阻变质了!你换个10K也会好的!

都已经说换过了没好,怎么解析呢

网友: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虚焊啊

网友F:
你怎么不查下这个PG去了哪里?我上次修一台三星的NP300就是桥坏了把CPU的PG拉到1.9V,我强拉上到3.1V能开机正常,可是用不了几天就是出问题,最后不是把故障点修好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怎么虚焊 也只是波动啊  哪有固定电压

版主水平高,批人都这么有水平。

网友:
只要芯片开漏输出了,理论上来讲10K或者1K上拉都没有区别啊,想不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遇到就遇到嘛 回复我 这不是打我脸嘛  嘎嘎 小伙子赶快去发帖

......版主不要太在意这些细节,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怎么不查下这个PG去了哪里?我上次修一台三星的NP300就是桥坏了把CPU的PG拉到1.9V,我强拉上到3.1V能开机 ...

强拉是不科学的,只有在测试的时候使用一下。正常维修中不能强制电压输出,否则会出现问题,你也许是强拉导致南桥被电压击穿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有断线吧  虚汗可能太小

网友:
学习了!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也可以这样尝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我也试到过,可能电路有点问题吧

网友:
取掉10K电阻,用短接行吗?新人小白没试过。。

网友:
应该是芯片  有点不良吧    还没到  坏死的地步   换1k的   3.3v压降小    电压就有吧

网友G: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虚焊,我修过一台,跟你这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 这个应该不是虚焊,我修过一台,跟你这差不多的

那你认为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

网友:
虚焊了应该是

网友:
芯片坏了吧

网友:
我换了一个才好

网友:
这种应该挺容易的吧,

网友:
虚焊还没遇到过呢

网友:
这种故障不好修,

网友:
换2个电阻不是一样的吗  加上去

网友H:
y470  有通病   散热器下面   会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H:
y470  有通病   散热器下面   会断线

我有康泰克,可以治感冒。但是感冒很多种,一种药治百病太夸张了吧?

网友:
虚焊,我也遇到过

网友A:
各位喷友,别再灌水虚焊了!我这个月修了很多台,差不多这类故障,换同样电阻都不行,只能换小点的才好。

网友:
VCCPPWRGOOD 上拉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喷友,别再灌水虚焊了!我这个月修了很多台,差不多这类故障,换同样电阻都不行,只能换小点的才好。

这个看起来就不像是虚焊

网友:
没天都来论谈看看,受益匪浅呀

网友:
换上1k不会出问题吗

网友:
  是不是原来就是1K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1回复加积分,赞N个,长姿势,学习了。

你这个是灌水

网友:
高手在哪里?确定下故障的原因。

网友:
他目前专修一体机工控机 发的帖子都很详细 很用心

网友:
楼主你的应该是虚焊吧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至今也没搞明白。

网友:
有没大师解释下 专注中

网友:
修好了就行 ~  我也不明白什么原因

网友:
楼主这个好了 没

网友J:
可以理解成芯片内部内阻变小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可以理解成芯片内部内阻变小了吗?

不知道,因为这个电压下面没有电容,只连接一个三极管,一路直接去到另一个供电芯片,三极管不会有漏电的,因为我拆掉三极管电压也没过来,要说另一个芯片坏的话也没可能,我可是把这两个供电芯片调换过来的。总之感觉很邪门,不知道为什么用同样电阻不行。我的理解是这个电压的电流不够强大,导致不能最大限度穿过电阻。版主你认为呢?

网友(2016-01-04):
没有分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