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0e集显 清BIOS后能触发亮机

楼主(2015-12-05):
r60e集显 待机0.046 清BIOS后不会自动触发这个是不是正常?  按开机键能触发电流0.65左右亮机自动进BIOS  重启或者关机后再触发就跳变到1安左右掉电到0.046  还能再次触发到1安左右掉电  如果把CMOS电池取了 断一下电源再 通电开机能亮机  关机或重启电流到1安左右又掉电 就这样的故障    经检查后东芝芯片16脚VBL16_ON和61脚3P_ON 再能亮机的时候61脚有3.3V电压16脚0V       北桥发出PANEL_POWER_ON连接到了61脚   16脚经过2个电阻 一个电阻到地 另一个与61脚相连   应该是用61脚的3.3V分压吧 但是这两个电阻好像都是0欧  麻烦朋友们指点一下小弟 谢谢

网友:
刷一下BIOS吧!

网友:
还发现一个问题是 能亮机的时候CPU一项供电无波形 开机有瞬间波形然后就消失了   再开机就波形正常但是到1安就掉电 不知道这个有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晶振换一下试试